新手求助,把钻夹和接杆分离

楼主(2010-09-17):
我想换条接杆,有没有容易些的方法把钻夹和接杆分开?

网友:
用钻头把连接杆钻掉   我都是这么换连接杆的

网友:
钻头张开最大插入尾部略细的铁棒地面垫上金属板----握紧钻头略扶住铁棒用力(寸劲)落下。力量用对2-3下接杆就脱落了

网友A:
台钻的话,这样操作:钻夹打开最大,夹住一个螺母,再用一个螺栓,想想你就会有办法把钻夹卸下来了!呵呵,这个方法仅限用于拆卸锥度连接的钻夹。

网友:
楼上得高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钻的话,这样操作:钻夹打开最大,夹住一个螺母,再用一个螺栓,想想你就会有办法把钻夹卸下来了!呵呵,这个方法仅限用于拆卸锥度连接的钻夹。

   好办法

楼主:
谢谢各位提示,弄好了

网友:
说说是用的什么方法弄好的?我们也好有个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钻的话,这样操作:钻夹打开最大,夹住一个螺母,再用一个螺栓,想想你就会有办法把钻夹卸下来了!呵呵,这个方法仅限用于拆卸锥度连接的钻夹。

 好方法!!!我是拿楼上的寸劲敲法取下,好像还是暴力了。LS这方法的大力推广。
再有LZ弄好了,给讲下借助什么手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