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斜盘舵机的问题,我这样设置对不对

楼主(2010-09-17):
新手调机....YT450V2  JR DXS7控,202舵机  ,只设置了普通油门曲线和十字盘120度,其他都没设置
为什么油门舵机航程那么小,而前进和左右偏航有那么大。舵机是在油门50%时装的舵机臂

网友A:
螺距尺用了没有   -2     6     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距尺用了没有   -2     6     12

新手没必要那么高,-2,        5, 9-10 就可以了

网友B:
感觉你的舵机上下行程不一致。
往上小些,往下大些。
“舵机是在油门50%时装的舵机臂”
不是要油门50%,而是要螺距50%。明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的舵机上下行程不一致。
往上小些,往下大些。
“舵机是在油门50%时装的舵机臂”
不是要油门50%,而是要螺距50%。明白吗?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的舵机上下行程不一致。
往上小些,往下大些。
“舵机是在油门50%时装的舵机臂”
不是要油门50%,而是要螺距50%。明白吗?

如何螺距50%,要这样设置下40\%60%\70%(摇杆中点)\85%\100%??

网友:
我也是一个新手,个人认为新手没必要将螺距设置为负值,因为螺距负值时螺旋桨向上吹风,而新手出现状况时最快的反应就是收油门到底,这时如果螺距设置为负值,将导致直升机以比自由落体更大的加速度向下坠落,造成严重的损坏。我就犯过这种错误,紧急降落时主旋翼巨大的加速度将主轴轴承都冲出来了,斜盘舵机直接损坏。还不如将最低油门处的螺距设置为一个小角度的正值或0,紧急降落时有一个缓冲力。另外个人心得是新手最好用美国手遥控器,注意力可以集中在右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