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易车不锈钢”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9-17):
打算弄些不锈钢,车些小零件,以前只知道有种“易车不锈钢”,却不知道具体标号,淘宝上搜索,有303、304、316。。。的都在叫“易车”,到底是怎么回事?
另外,还想知道这个“易车不锈钢”的性能,按惯性思维黄铜、铝这些都“易车”,感觉也很软,而不锈钢是较硬的材料。。。

网友:
不锈钢在钢材中并不硬!难加工是因为粘!另外导热不好,切削热造成刀具损伤,加工不锈钢对刀具、切削用量、冷却要求较高。

网友:
刀具磨的细点加工起来难度不大。

楼主:
哦,那易车?

网友:
用机夹刀片,鸟都不鸟普通不锈钢

网友:
钢种系
钢号
基础钢
主要成分(重量%)

马氏体系
SUS410F2
SUS410
Fe-0.1C-13Cr-(0.05~0.30)Pb

SUS 416
SUS410
Fe-0.1C-13Cr-≥0.15S

SUS420F
SUS420J2
Fe-0.3C-13Cr-≥0.15S

SUS420F2
SUS420J2
Fe-0.3C-13Cr-(0.05~0.30)Pb

SUS440F
SUS440C
Fe-le-17Cr-≥0.15S

铁素体系
SUS430F
SUS 430
Fe-17Cr-≥0.15S

奥氏体系
SUS 303
SUS 304
Fe-18Cr-8Ni-≥0.15S

SUS303Se
SUS 304
Fe-18Cr-8Ni-≥0.15Se

SUS316F
SUS 316
Fe-17Cr-12Ni-2Mo-≥0.10S

网友:
不知道45钢和易车不锈钢那个好车些?

网友A:
4开头的才是易加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开头的才是易加工的

    也要看材料的热处理情况.比如说440C退火之后很容易加工,一旦淬火硬度可以达到60多。这样高的的加工难度可想而知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是不懂的多,不锈钢难车是因为他红硬性,稳定搞了就变硬,所以一定要降温好,转速别太搞,易车不锈钢好像是渗了硫,软一点点,车出来的废料成碎末状,比较适合自动车而已

网友:
有专车不锈钢的车刀。可以到刃具店询问购买。

网友:
416 容易加工 含硫高  可淬火

楼主:
谢谢各位答复

网友:
即使是易车不锈钢也要比一般钢材的车削消耗功率大,如果你的机床连45号钢都车不了我劝你还是选择放弃

网友:
45好钢热处理之前和a3一个鸟样。特殊钢材也是这个鸟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加工,当然是在退火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