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机 尾推 求解

楼主(2010-09-17):
请问 全重在7、800克的F15像真战斗机,尾推用什么配置才好飞。

网友A:
看你装小桨还是大桨
小桨的话
himodel有几款比较特别 别家没有
平凡的动力有2212 KV2700
暴力请选2217 KV23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装小桨还是大桨
小桨的话
himodel有几款比较特别 别家没有
平凡的动力有2212 KV2700
暴力请选2217 KV2300

这就是XXD的,3S电池下,2212 Pro 2700rpm/V配4.5×4.5或者4.75×4.1快速桨;2217 Pro 2350rpm/V配5×4.3或5×4.5快速桨,追求纯推力而不是速度的用6030桨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