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消除250电直震动

楼主(2010-09-17):
近日装配好一山寨250电直,配JB-08陀螺,D90MG尾舵机,带训练架。试飞时起飞正常,锁尾良好,但在悬停转速附近机体抖动严重。排除机械、舵机故障的原因后,分析可能是该转速下主旋翼与机体产生共振。尝试减轻训练架质量,无效。正一筹莫展时,忽然想到提高悬停速度,不就能避开该共振速度吗?于是减小悬停螺距,将整个螺距曲线倾角降低,试飞,主旋翼悬停速度提高不少,机体抖动果然消除!而且悬停时由于主旋翼转速提高,其陀螺效应更显著,悬停更稳定。不过这时出现了小幅金鱼尾,分析可能是因为悬停时主旋翼转速提高,因而尾翼转速也随之提高,锁尾时尾翼螺距变动范围将减小,陀螺仪需要更高的分辨率才能精确稳定锁尾。因此消除金鱼尾可以尝试一下调整螺距曲线,使主旋翼转速落在合适的范围。

网友:
大哥 你这治标不治本啊 抖动不管在什么转速下都是不正常的,除非你是大桨没甩开。共振那就是飞机有问题,你只是把悬停点避开了共振点而已。可那算是成功解决震动吗?

楼主:
共振只是在某一低转速下出现,如果这时飞机还没起飞,就没有大碍,因为飞机没离地,地面对飞机的摩擦力将阻止共振的出现。不过250电直比450电直难飞好多。

楼主:
找到一个自本的方法了:换付轻些的桨就OK了,此外调整下电池位置。

网友:
我还以为真的解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