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求助!

楼主(2010-09-17):
飞机是亚托450SPORT,XXD电机,电调是原厂,65MG,GP750+9257。控是DX6i。
这段时间飞发现有失控现象:一般飞前两块电都没问题,到第三块或四块时就会出现失控,每块电间都休息,直到电机和电调不热了再飞。
失控现象:接收机灯不亮,不过一会又亮,过会又会不亮,亮时打舵有反映,不亮时打舵没反应。接收机是AR6200。换了6100E后也出现同样的现象(6100是去年底花280买的)
在调机,不接电机时,大概15分钟左右,也会出现接收机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的情况。
真是弄不明白,烦请各位模友帮我仔细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
我的T8上次在家调试也突然失控,接收机亮了红灯,以前从没自从上次把控从电脑座上摔下去就出现了,估计是哪个接口松动了,

网友:
是不是控坏了哦

网友:
有碰到过这种情况,重新建立一个新模型再对频就可以了(不要复制法去建立)

楼主:
同时接上两个接收机出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