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到的飞梦2.4G接收机,小到不可思议

楼主(2010-09-17):
好像才1.1g,室内机的首选
就是舵机接口不方便
用普通舵机,还得还厂家配的舵机线!

网友:
我也补充一张,2个版本的。

舵机可以买原配mini jst插头的,当然,改现有的也可以。

网友:
果然好小啊, 一般用在什么飞机上呢,好像这种需求不太多吧

网友:
距离也不会很远,,

网友:
窝里飞飞能有多远啊,足够了!

网友:
我的怎么还没拿到呢,据厂家数据显示:距离300米~~~~~~~~

网友:
这个好,以后飞飞机的话不用跑老远,做个小型的在小区里飞飞机可以,机小了也安全。

网友:
真是小,试试看吧!

网友:
适合超轻型F3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才1.1g,室内机的首选
就是舵机接口不方便
用普通舵机,还得还厂家配的舵机线!

加4根线后多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4根线后多重?

没有称过。晚上我称后告诉你。

网友:
要轻就只能用这种插座,在室内飞机或者微型飞机的领域里面 1.25JST 是最通用的接口了。
那些所谓标准插座(JR或者杜邦)四个的重量就差不多一克了,可能比整个接受的重量还要重。

网友B:
只有一个芯片。。。带单片机的2.4G收发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个芯片。。。带单片机的2.4G收发芯片。。。
不太可能,反面应该还有贴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4根线后多重?
对重量有严格要求者,应该去掉插座,直接焊线~~~~~

网友:
这个做微型的模型很好

网友:
好东西啊!正需要呢~~~~

网友:
我再来补充几张图片,惊喜一下大家!

工作在2.23V低电压状态

工作在2.23V低电压状态

工作在8.9V高电压状态

工作在8.9V高电压状态

网友:
电压范围这么宽~~~~~~~~

楼主:
这个下限比较NB,2.23V!
8.9V到没有什么,SPK的也是到9V,HITEC的到37V

网友:
汗 无语了

网友C:
这个接收器华科尔2801PRO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接收器华科尔2801PRO能用吗

不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