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螺距加大转速来抑制点头会不会加大舵机的负担?

楼主(2010-09-17):
减少螺距加大转速来抑制点头会不会加大舵机的负担?也就是说有这毛病的机机的舵机爱坏了,对吧?

网友A:
人家飞3D用的是百分百的油门,4200KV的电机,螺距从+12到-12不停切换,都不怕伤舵机,你只不过是普通模式飞飞航线而已.......

网友:
悬停,同样是等于飞机重力的升力,舵机负担不会加大。
个人认为

网友:
 晕死,你以为是靠几个舵机把机器举起来的么,就算是,跟转速也没多大关系呢

网友:
额!
这个多虑了

网友:
没有关系的.

网友:
是和舵机没关系。

网友:
呵呵,完全考虑多了,没事的

网友B:
从理论上讲 转速高了,大桨动量和动能都大了改变状态需要的能量高了,会有LZ的想法。但是:就这么点动量还不至于给舵机造成负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飞3D用的是百分百的油门,4200KV的电机,螺距从+12到-12不停切换,都不怕伤舵机,你只不过是普通模式飞飞航线而已.......

两码事,3D是预期内的负担;抑制点头是额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码事,3D是预期内的负担;抑制点头是额外的。

点头本就是转速不够引起的,什么额外不额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理论上讲 转速高了,大桨动量和动能都大了改变状态需要的能量高了,会有LZ的想法。但是:就这么点动量还不至于给舵机造成负担!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