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错了栏目,删了吧

楼主(2010-09-18):
一直想做架20cc汽油机动力的飞机,想法是上单翼的不想飞了。 下单翼的也是秉着好飞,好看的目的来做。 找来找去,看到了Space Walker这架飞机。 下单,大翼展, 复古。
市面上没有的图纸,只有自己画了。利用业余时间 用cad画了结构图 ,历时一个月,

楼主:
机翼篇
   把打印好的翼肋图纸转到层板上做翼肋标版,并用黑色笔做打磨记号。 把翼肋料用长丝穿好,放在台钳上用大挫刀把翼肋精细加工出来。 用黑色记号就是打磨的时候不要锉刀锉到层板,但是轻木料又不至于锉的过火而报废。
搓完翼肋型后,再把装木梁的开口也开出来

翼肋弄完了,把前后 各个梁都加工出来。 此机翼后梁采用了卡口式,好处是翼肋定位准确。 机翼组件加工完毕。

楼主:
机翼篇
开始组装机翼:把图纸平铺在平桌面上,并在图纸上铺一层保鲜膜,作用大家都明白。把下面那根主梁按图纸定好位,我用的是大头针,便宜,用完不用回收。
翼肋放好位置, 后梁和副翼前缘板也装好, 这点就比较考验卡口梁的加工精度了。不合适的要随时休整,不能让卡口有应力影响而变形。
接着把上梁装上,用个直角的工具把翼肋标成和桌面成90°
此机的起落架是装在机翼上的,要把翼根处的翼肋用层板加强 加强后的翼肋装在整体结构上,用块重物压在上面,最后检查各个零件的位置,点胶固定。 用重物全压平的的作用就是可以把有点弯曲的梁压直,在整体结构点胶后,就能修正过来,当然了,开始选梁也要尽最大可能找直的。

楼主:
机翼篇
机翼整体构架完成后,要把机翼上下梁粘加强板,做成箱型梁,中间插接部分用层板加强。
再未蒙板之前还要加强起落架安装处,这机型起落架是装在机翼上的。所以一点要弄的结实。
各个加强件在未装之前埋上抓呀螺母。
用树脂胶粘机翼构架上
加强工作做完,就可以蒙板了。

把副翼切出来
副翼前端用10毫米厚的轻木做, 做好标线后,打磨出来

在副翼上定好铰链安装位,挖出槽,装入铰链

主翼上相对位置也开出安装孔,组装在一起看效果。

机翼剩下的工作就是结合处加强了。

今天就到这

网友(2012-08-10):
成本不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