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是什么电池? 亚拓550E 能用这么大块头么

楼主(2010-09-18):
这块电池 400 块 但是 5000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 在亚拓550E
看着很便宜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电池 400 块 但是 5000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 在亚拓550E
看着很便宜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

用时可以用的 ,我之前买了2200MAH20C的,飞450,中间回中 国2个月,我放电到3.8V保存在冰箱里面,回来后,电池就没劲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是不是以前不懂,被我给操坏了。黑皮的没大肚子,白皮的有大肚子。我现在调机就用它们了。

网友:
i不要扔冰箱里,常温保存就行了,

网友:
是的,锂聚电池放在冰箱里面没有好处!

但是,应该放在远离阳光及高温的阴凉之处为好。 长期放置前应该把电充满,然后每季度检查一次,对那些电池已经开始老化,电压有较大下降的电池进行补充电后再存放,如果内阻小的比较好的电池,一般在存放期间电压下降是不大的,不必每次例捡时都要补充电,只要在使用前再度把电充满就行。

网友:
对所有LS的无语。锂聚电池正常保存电压应冲放到单节3.7~3.9V存放,放到冰箱4度保温格存放可以延长保存时间。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因为一般人都知道

楼主:
我在birmingham 你在英国哪?

楼主:
这些300 400得电池和 那些1200 1800得  有什么区别?~~  我看亚拓网站那5000得电池 要1800块
为什么差那么大

网友:
便宜啊

我去专做电芯的商家找过,5000以上到30C的很难找到,3000左右25C的单片电芯就要我80

网友:
LZ的电池在哪找到的?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池在Ebay上很多     价格确实非常便宜  就是不很敢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