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要请教老鸟们了...塞斯纳747

楼主(2010-09-18):
买的747空机  无刷电机套.....FT06-A遥控

飞机装好了...可是我把遥控关了电机还是继续转....请教下老鸟们这是什么问题喔....

网友:
看来还真是只菜鸟,记住以下顺序:
1、开机顺序:先开遥控,遥控油门杆放最低,再接飞机上的电源。
2、关机顺序:先断开飞机上的电源,再关遥控器
基本上都是这个顺序
要不你会死的很惨
下面有个新希达电调的简易说明,好好看看

新希达电调简易说明

新希达电调简易说明

网友:
还可能是设置了失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