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手工1.9米翼展20cc汽油动力像真机Space Walker 的制作(153楼上试飞视频)

楼主(2010-09-18):
一直想做架20cc汽油机动力的飞机,想法是上单翼的不想飞了。 下单翼的也是秉着好飞,好看的目的来做。 找来找去,看到了Space Walker这架飞机。 下单,大翼展, 复古。
市面上没有的图纸,只有自己画了。利用业余时间 用cad画了结构图 ,历时一个月

楼主:
机翼制作篇
机翼篇
   把打印好的翼肋图纸转到层板上做翼肋标版,并用黑色笔做打磨记号。 把翼肋料用长丝穿好,放在台钳上用大挫刀把翼肋精细加工出来 用黑色记号就是打磨的时候不要锉刀锉到层板,但是轻木料又不至于锉的过火而报废。
搓完翼肋型后,再把装木梁的开口也开出来

翼肋弄完了,把前后 各个梁都加工出来。 此机翼后梁采用了卡口式,好处是翼肋定位准确。 机翼组件加工完毕。

楼主:
机翼制作篇

开始组装机翼:把图纸平铺在平桌面上,并在图纸上铺一层保鲜膜,作用大家都明白。把下面那根主梁按图纸定好位,我用的是大头针,便宜,用完不用回收 翼肋放好位置, 后梁和副翼前缘板也装好, 这点就比较考验卡口梁的加工精度了。不合适的要随时休整,不能让卡口有应力影响而变形
接着把上梁装上,用个直角的工具把翼肋标成和桌面成90° 此机的起落架是装在机翼上的,要把翼根处的翼肋用层板加强 加强后的翼肋装在整体结构上,用块重物压在上面,最后检查各个零件的位置,点胶固定 用重物全压平的的作用就是可以把有点弯曲的梁压直,在整体结构点胶后,就能修正过来,当然了,开始选梁也要尽最大可能找直的。

楼主:
机翼制作篇
机翼整体构架完成后,要把机翼上下梁粘加强板,做成箱型梁,中间插接部分用层板加强。
再未蒙板之前还要加强起落架安装处,这机型起落架是装在机翼上的。所以一点要弄的结实。
各个加强件在未装之前埋上抓呀螺母 用树脂胶粘机翼构架上 加强工作做完,就可以蒙板了
把副翼切出来 副翼前端用10毫米厚的轻木做, 做好标线后,打磨出来
在副翼上定好铰链安装位,挖出槽,装入铰链
主翼上相对位置也开出安装孔,组装在一起看效果。
[ 机翼剩下的工作就是结合处加强了。

今天就到这

网友:
我的沙发,楼主大工程啊
第二楼图没有

网友:
有的图看不见   这帖子要射精

晕  沙发没有了

楼主:
呵呵,沙发留自用了。

网友:
好机 等继续,留记号查看!

网友:
又见大工程

网友:
精力真好!

楼主:
机翼制作篇  机翼补完
机翼做成可插接式,方便拆卸。插接梁用的是2毫米铝合金板,上反角6度。铝合金比想象中的难加工,用了2个小时加工完成。
因为铝合金板没有梁一样的厚度,要把厚度增加, 2毫米的铝合金板强度是够了,没必要用金属的了。就用2层层板加树脂胶粘在一起。

插接在一起,强度和效果都比较满意。

网友:
直播啊,插入再看

网友:
好手艺!等你完工哦,机翼为什么不直接做成一块的?中间用玻纤加固?反正这种飞机机身和机翼基本差不多长,不像滑翔机,翼展是机身的两遍。

网友:
手艺相当好,膜拜一下,呵呵

网友:
好手艺!等你完工哦,看JJ看视频啊

网友:
标记下继续看

网友:
技艺高超

网友:
这个才叫飞机

网友:
好久手工飞机了 看到手痒痒啊

网友:
好手艺,赞一个

楼主:
尾翼制作篇
本来想把尾翼也做成带翼型的,发现找到的一些资料都是平板式的,是不是真机就是平板的,就没多此一举。 不过为了复古,舵面要表现蒙皮凹凸的感觉。
手头的木料没有薄的了,就用3毫米木片叠层来做,
图纸覆到木料上 切出水平翼形状
第二层用于构架,作用就是起到不变形。
最后覆上第三层,这是结构最强,不会翘偏的、
舵面为了表现蒙皮凹凸感,就用了肋条外露型。在切好的型板上贴木条
打磨出斜面
做好铰链安装
组合一起看
同样工序做垂尾
垂尾舵面也挖出铰链安装孔
装在一起看
尾翼部分完成

网友:
来一次,挺你一次

网友:
 牛~~~~等待后续

网友:
这个直播看得舒服

网友:
楼主能不能割爱发一份凝聚一个心血的CAD图纸给我,很想也做一个。不是想白讨楼主的便宜,只是对CAD太菜,确实搞不定。如能成全,不胜感激。yeqiaosen@gmail.com

网友:
再来顶下,蒙皮复古的做发学到了

网友A:
好帖子

我从来是只看不回帖的,算是个很不地道的人,注册8个月,在线60多个小时,没发过一个贴,面对众多的好贴也没回过一个,今天忍不住了,很欣赏你自己画图和精美的制作。
我也在计划自己的制作,现在是一无所有,准备做一架木质油动飞机,表面不蒙皮直接上油漆,特问几个问题:
1:翼展1.6米,飞机还没定,理想的空机应该控制在多少kg?甲醇机需要多少级?整机大概多重?
2:1.2.1.6.2.0.2.4米翼展飞机的隔框都差不多用多厚的?翼肋用什么材料多厚?上下梁呢?机身上连接隔框的木条都用多大的?
3:飞机不蒙皮上油漆,因为以前喜欢静态模型,还是喜欢仿真些,那机身表面蒙版用多大的桐木?
问题还多多,暂时问这些,谢谢lz和其他模友。

网友:
还有个问题

你的水平和垂直尾翼是平板式,请问最后成型多厚,我做的飞机比你小,大概要多厚?谢谢

网友:
顶起来,手工很不错,要学习一下!

网友:
中 国的飞机有希望了

网友:
今天没有更新,来一次,挺你一次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B:
请教翼肋用得什么胶水?

网友:
ben di 的不能不顶

网友:
高潮还没到,我就忍不住了!要射精!!!

网友:
太漂亮了 能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来是只看不回帖的,算是个很不地道的人,注册8个月,在线60多个小时,没发过一个贴,面对众多的好贴也没回过一个,今天忍不住了,很欣赏你自己画图和精美的制作。
我也在计划自己的制作,现在是一无所有,准备做 ...

         翼展1.6米配什么动力这个要看你的机型,像330  260   300   su26  p3a 中单,下单这类机型 可以用20cc 汽油机  60-90级甲醇机, 动力比要求1:1.5-2才好玩,不然动力不足玩不出这类机型的性能。翼载荷在50-80 是很好飞的. 上单翼练习机类型的飞机,拉力比在1:0.8就能很好的飞了,能做p3a的初级动作, 载荷在50-60左右练习机型,发动机用50-60级的就可以了。1.6米翼展 不管什么机型,重量控制在3000-3500克。 我这架因为用汽油机,重量在4000克以下,别看这么大飞机,机身才700克, 机翼1000克。 载荷过大的飞机,降落时需要点速度才好降,对于新手比较困难。 给你基础重量,你除去那些设备发动机类的,自己算把。
       隔框材料的选择,用3毫米层板。 翼展3米的飞机我都用3毫米层板。 因为机身是构架式,所有的组合在一起强度是很够的。40级或以上防火墙你可以用3层粘在一起,汽油机的要4层,25级的2层就够。防火墙可以用树脂粘,强度过剩。如果没有椴木层板,用其他层板。 检验板子能不能用,你可以用刀子使劲划一道,如果掉渣,那就很烂。作出的东西也不漂亮,大飞机强度就不够的。过后我会发机身的制作,你可以看看我做隔框的料。
     1.6米飞机翼肋可以用3毫米轻木做肋。蒙板用2毫米的ba 或bb级轻木, 不需要软,因为过软的板子蒙好有凹凸感,十分难看。 机翼主梁可以用8毫米轻木条或松木条。不要相信轻木条做梁不够强度的话。因为木条没有哪个工厂会用a级轻木给你加工的,所以b级以下的木条强度足够。机翼做好大部分应力都分配到箱型梁和蒙板组成的盒子上了。
   60级的飞机可以用喷漆的方法做,但是重量会大很多。 刷了漆外壳很脆的,最好再蒙上一层0.5或更薄的玻纤布增加强度。   我这架36级的bf109 实验性的用喷漆和蒙皮的方法做的,效果还凑伙。建议是想做极度像真,为了表现各种细节,必须用喷漆,如果飞大于看,还是蒙皮方便。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2273&highlight=%2Bhhhhhhhhhh
做飞机我还是提倡用轻木。 好加工,做出的活好看,最主要的是打磨出的面光滑好蒙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翼肋用得什么胶水?

翼肋用502,但是你得买到好的,原胶含量多的。我买胶水的地方是我定点买了多少年的。
全蒙板建议单面用502,另一面用白胶。不然一面的板子肯定有粘不住的地方。 半蒙板的可以全用502,但是全粘住又能保持蒙板平直就要借住平直有点重量的工具辅助了。

网友:
木匠活做的很不错,基本功很硬!

网友:
感谢你这么细心的回帖。真是非常感谢
我现在一无所有,准备淘宝先买木材做一个尝试一下,先做个1.2m翼展的,3mm椴木层板做隔框,翼肋我就用2mm的桐木片,梁就用松木,
想用那个赛纳斯182的图,先把骨架做好,蒙皮还是板再说,配发动机再说,初步考虑上26或28cc的汽油机,国产1000元左右的,再问下,汽油发动机的寿命怎么样???网上说发动机的寿命很短。。又点 ,控准备上ftb2.4g的,1000元左右吧。。我还是喜欢大飞机,也很享受制作的过程,你前面的问答有点专业,以后慢慢消化吧。。。
等待机身的美图...............................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处女贴献给你了~

网友:
汽油机想坏 只有摔了。。一般不会坏

网友:
标注坐标,看楼主的大作。

楼主:
机身制作篇
把图纸贴到层板上,切割下来,直线是纯手工切,弯曲处是用曲线锯锯的,弄完稍微打磨下就很好了。
防火墙是用4层3毫米层板用树脂粘在一起,放置了20个小时才干透。那强度没得说,刚刚的。
机身图纸平铺桌面上,开始制作。 为了机身准确,上面圆弧我切了下来,以后再粘上。
机身侧梁用大头针固定桌面上,不能和图纸有一点误差。在画图的时候,防火墙就已经有了2度倾斜角了,按图组装就可以了。隔板用角尺量好90度垂直于桌面,相应的把侧板加强板也粘上。因为是汽油机,震动大,防火墙后2  3道隔板必须用了树脂来粘, 往后的隔板就用了502来粘的、
用3层3毫米层板做好机翼固定座。
加强板上已经留出安装位置了,装上点胶就可以了
机身外板用的是3毫米轻木,拼好后按图下料。
将轻木侧板粘在机身构架上, 机身前部看起来很花,那是树脂吃透木头的原因。
开始粘机身上圆弧面的隔板
基本没有歪斜,防火墙上的圆孔是在正中间。 发动机安装孔是故意偏离中心钻的,不要以为是钻偏了。玩成品机的应该都知道,发动机安装后有2度的右拉角,发动机偏离中心后,桨正好在头罩出口的正中心。

有别的事忙,暂时到这。

网友:
好久不贴,手工细活一定顶!

网友:
好手工啊,顶!

网友:
强帖必须要顶呀

楼主:
机身的制作
用3毫米轻木片蒙的板,ab级的材料就是软,好加工
用泡沫做胎,1.5毫米轻木篇糊了一个头罩

腻子用的这种,不用固化剂。即开即用,十分方便。10多分钟就干,打磨后效果不错
和机身放在一起看看效果。
和46级机身放在一起看大小。

网友:
这种帖不能不顶啊 现在手工帖太少了
附:楼主比我做的好多了

网友:
顶了~顶了~~期待楼主的试飞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