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何谓6通道 8通道 通道代表什么

楼主(2010-09-18):
在网上查 询 6通道代表  左飞 右飞  升 降 以及飞机油门
如果是这样我可以理解
那么有的遥控器是12通道,多出来的6个通道是干啥的?

网友:
多出来的是给:副翼(固定翼飞机)、襟翼(固定翼飞机)、收放式起落架、可变螺距、陀螺仪等设备和构件用的……
再说,通道数少的控,往往辅助调整功能也简单,就不适合精细调整和操控了。例如:6通控以下往往没有油门曲线、螺距曲线调整项,也没有舵机中立点设定,更没有舵机行程和指数调整……。即便有油门和螺距曲线设定,也是初级式的5点调整。
6通以上的高级控,起码是7点曲线调整和设定,操控精细度完全不同。什么D'R、EXP、定时功能等等几乎一应俱全。

楼主:
感谢上面的回答,大概意思就是 多出来给其它飞机用的对吧
那6通道就足够用了。

网友:
沙发说得很全面。

网友:
多个通道就可以安排多个功能吧……我的理解……12通的话比如要弄拉烟啊,拍照啊啥的控制都能实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