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履带的制作方法

楼主(2010-09-18):
谁有履带的制作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有履带的制作方法

什么比例的1:16?还是1:35

网友:
豹2和M1A1式的履带我觉得自制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些,类似虎式的看上要复杂多了。我曾经做过类似豹2的履带, 使用铝皮做的的。方法类似于兰兰的,不过没他做的好。 我一直想用铝铸履带,可对此工艺一窍不通 ,师傅也难找。歇菜了 。自己做过模子用锡试过,1:35以下的太小了不好做,做了也没成功 。有用金属铸造过履带的吗 ,教教大家。感激不尽。

网友:
自行车链条打散。用3.5的铁丝,或M4的螺丝,螺丝要把扣的位置磨细一些。做一个钻模 用1.5的钻头在一边钻销子孔。铁丝就是在两边打销子孔。用区别针做小销子
卖不锈钢管的地方有最小号的那种管内景刚合适串在一节链条上。做双销履带 这样可以上自行车配件的链轮。然后有一种半透明的塑胶蛇皮管,据说冬天也不硬,壁厚好象是3个厚。正好套在不修钢管上。
中间的一排上M4的螺丝,加平垫当防止掉链子那个。

网友:
做的双排的不行,新做的链轮没测试呢,总感觉会掉链子,还是做3排的好,

网友:
精华贴里有不少手工制作坦克的文章,里面有制作履带的方法。

网友A:
用铁皮做吧!

网友:
兰兰最近毒放的厉害啊,查点毒到我。

网友(2010-11-27):
制作履带的设想

自行车链条及小飞轮

网友:
楼上的哪是履带丫~那不是自行车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铁皮做吧!

大侠能透露点方法吗?

网友: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自己的坦克不算小也不算大,就是履带不好做~这也是我自己试的方法从上往下,第一个是塑料的,第2个时仿照兰侠的方法做的,第3个是整体剪切的。但是第2个和第3个都出现了问题就是我的履带式中间带齿驱动的不像M1和老虎那样是旁边的齿~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法了。在不行就直接一个一个的用塑料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