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mal飞行模式油门曲线大比拼

楼主(2010-09-18):
直升机特技飞行模式的油门曲线设置比较简单,一般没什么争议,

反而Normal飞行模式的设置五花八门,我参考过的几个高手图样如下

大家有兴趣可以分别试试,并说说感觉如何

网友:
回去我来看看,我的曲线是多少来着!

网友: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要配合得好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下面是我的航线曲线,悬停位置大概在摇杆60%的地方。

网友:
我更关心螺距曲线
话说看RAVE的说明书推荐直接把normal的螺距设的和3D的一样都是正负十度,中点零度,那样子空中切idel不会掉高度,而且即使是normal炸鸡切熄火都不会出什么事情不会猛拍下来,倒也蛮不错的。

网友:
阳台侠的其实和说明书的没有本质区别,因为悬停看的是50%油门以上的曲线,下面的可以忽略不计。

铁汉的那种我用过,微风情况下高度不太好控制。

网友:
等我也看看我的曲线。呵呵

网友:
其实按照亚拓原厂的就很好飞了啊

网友:
我的曲线是 0,40,68,85,100。螺距是-11,-5.5,-0,+5.5,+11,3D模式 油门
全100,螺距不变
好处是,上下急推,不怎么摆尾,切3D模式不掉搞度,手感与3D模式差别不大,能练习
的更细腻
缺点是对小范围悬停练习,高度不容易控制,轻推一点就跑的很高

还有,麻烦你们把螺距的度数写出来,别写啥数字,鬼知道你们的数字对应的是几度呢,这跟
连杆长度和螺距的混空比数字都有关系的

网友:
对比较这些意义不大。。。对高手来说,NORMAL模式只是个过渡,起飞后没多久就切换到3D模式上了,接着就是稀里哗啦的飞3D ,最后要降落了才切回NORMAL模式。。。

而对新手来说,高手的NORMAL曲线又可能用不上,怕是控制不了。

网友:
我是一台机子一个样,每个手感都不一样,水平不行飞那个都差不多,争取练出无固定手感来

网友:
还加点EXP40 就光滑了

网友:
很好参考!

网友:
亚拓原厂的就很好飞了啊

网友:
没有实战经验,在此学习一下先

网友:
Normal好象不是飞行模式吧?应该叫普通模式也叫悬停模式。这个模式主要就是为了起飞,降落,悬停的吧?
         大家是不是都是用Normal来飞航线?这个模式快收油门转速就突然下降,飞起来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我设Normal模式的想法主要是要求省电,起,降,悬停稳就行了。
         Normal我设的是,油门0 40 60 80 100;螺距-3   5   9   起飞后悬停十来秒后就切成上空飞行模式:油门:75  65 60 80 100:螺距:-6  -3  3  6  10 进行航线,翻大筋斗,横滚,退航线等,然后再切入3D模式(或直接由Noma切成该模式):油门100   97  95  97  100 螺距:-12  0   12   就进行倒飞航线,快翻滚等3D飞行。
我这样对不对呀,请教高手了。

网友(2011-03-20):
我也来学习一个!

网友A:
我是什么也不动,全是控默认的斜线

网友B:
按照亚拓原厂的就很好飞了啊

网友C(2011-04-30):
好贴啊……偷师来了……嘿嘿

网友D(2011-10-11):
对于新手悬停来说,到底是低转速高螺距好,还是高转速低螺距好呢

网友E:
百家争鸣

网友F:
学习了,新手练悬停嘛,我觉得可以低转速,高螺距,这样省电,能飞久点

网友G:
普通一条斜线
3D 一条直线

网友H:
慢慢品味!!!

网友I:
3D与NOR的区别
我刚学走,不敢飞,请问3D与NOR有什么区别?

网友J(2012-08-29):
我的控上还有个油门定速模式,不知做什么的

网友K:
不纠结好飞就行

网友L:
看不到图呢新版看不到图。。

网友M:
学习,但适合自己就好

网友:
楼上几个灌水党真讨厌
图都挂掉了
你们还学习个p

网友:
是的啊,图挂了,老贴了!

网友:
我勒个去的,图怎么挂掉了,后悔当初没保留张

网友:
俺没用定速前就是这么设的

网友:
设了定速以后螺距曲线没有变化
就是油门曲线正常模式改成了0,75,75,75,75。3D模式改成了90一条线

网友N:
看不到图了!

网友N:
楼主呢,上图哈:)

网友(2013-01-16):
有必要探讨普通曲线吗 升空直接切3D航线  普通能飞好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