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GP18小狮王,更新10点改进建议

楼主(2010-09-18):
我也在考虑对尾巴的替代方案
尾管倒不是关键问题可以改尾管座,yt系尾轴齿数都多,会影响速比,这个才是关键问题

经过这么一段时间对这机子也算是比较了解了,做一个小总结,好的地方就不说了,可取之处也不少,最大的好处是动力及机子主体的精度,
主要说说需要改进的地方
1 ,旋翼头,增加垫片问题,已经改进
2 ,全机的轴承耐久性未知但个别轴承新的时候就一格一格的,在我的机子上混控臂\尾桨夹轴承有这个问题
3,启动轴销加长问题,厂家已经计划改进
4,18发动机风门,转动时会旋进旋出,这个影响舵机拉杆松紧,增加油门舵机负荷
5,副翼钢丝应该是热处理有些问题,太脆,我的上副翼时拧断了,也许是个例
6,中联下面的相位器定位销与相位器配合不好,另外定位销太短了
7,主轴轴承还是换成含油轴承吧
8,尾推,设计上的败笔,滑套连接八字上球头的定位销掉落、滑套塑壳磨损严重,单轴承设计虚位大,厂家已经着手改进,还有拉杆问题太靠近尾管,滑动不是很顺畅
9,尾波,整机几乎全是M3的设计唯独这里一下子变成M2了,3个螺丝很难跟尾管缩紧,另外全密闭结构不便于检查尾轴皮带齿的磨损情况
10,尾驱动,由于尾轴齿数少,必须将皮带拉狠劲才能保证不滑齿,肯定减少皮带寿命,建议改进尾管为YT系相同直径的,同时加大尾驱动主齿直径及增加尾轴皮带齿齿数与YT系相同,给用户提供更多的选择

嘿嘿,就说这么多吧,列了不少其实仔细算起来还真不是很多,应该是15塑胶版升级到18金属版的过程还没最后完成带来的一些问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机耐扎程度比想象的高,我的那次小炸,只两支主旋翼混控臂的4个球头扣崩开,重新按上经仔细检查,旋翼头未出现任何问题

10.4外场练习
这次好多了,还得慢慢调整

试飞视频
菜鸟悬停水平差再加上风大,另外机子还有很多没调整好,发动机油门反映也有些问题,尾部还稍有震动。。。。
用的formula 15%直机油,去掉负载后在风中根醉汉一样,草草烧两箱油收场

装了个450的小脚架先试车,看发动机的指标参数有些吓人,高速时震动不小,可能也跟我的机架还不完整,安装脚架的铝套没有破坏了机身的整体性有关系

周五到家干了多半宿,算是预装把主体基本上都安装了一遍,没上螺丝胶主要是确认一下各部件是否齐全还有机子的精度
总体来说还算满意,尤其是旋翼头精度不错,但也有些地方还需要改进,基本上属于侧重精度忽视外观的那种类型,应该说还是比较值这个价钱的。
发动机,外观来说铸造机匣看这根国产三叶差不多是同一水准的,有缸套无活塞环设计,加工精度还不错,具体性能未知,得以后才能知晓。
缸帽加工很精致,看着漂亮。
主桨夹、中联、横轴、胶圈及垫片这个关键组件精度非常高,感觉不到任何虚位
相位器,主轴精度异常高,套主轴承非常紧密但也有问题若是炸机估计拆会很麻烦,相位器根定位销虚位太小相位器移到中联的位置时会犯卡,
这地方需要对相位器略微加工。平衡翼安装架根中联配合精密,异常顺滑,比我的500ESP还要顺滑很多。日字框跟跟平衡翼固定座之间有些虚位
需要加垫片或者将两根日字框的球头杆略微锉短一点,这里的虚位大约小于0.5mm的样子,相对大一些。
尾推我以前没见过的类型,好坏未知,目前不是很顺滑需要仔细调整及磨合
SF臂有一只有些物理变形,也许是受压所致,自己调整了一下。十字盘,新的原因有些发紧,估计里面灌满了润滑脂。
球头很有意思,估计厂家配套还没完全搞好需要另外加一个六方螺母作垫片,这个在零件包中都有。
铝合金机架看起来不错一体冲压成型的,边缘不至于划手,但我觉的还是需要用细砂纸在稍微打磨一下,头一次用铝架的机身,还不知道炸机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比较有意思的是整机几乎都没有什么垫片,但我觉的有些地方还是需要的,比如离合器和轴承之间的部位需要用这个来保障驱动齿与大齿盘的相对位置
还有很多很多也不容易说清楚还是看图片吧。

18发动机

序列号

序列号

离合器片是预先装好的

离合器片是预先装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把侧板全用笔描下来,以后可以自己做玻纤侧板。

我这剩下几块不错的玻纤板子,谁要?便宜出了

网友:
有人说这个飞机侧板强度不行,楼主给咱看看,啥模样

楼主:
旋翼头
每个零件包都要序号,根说明说上的一样,不过厂家好像刚推出18很多东西还没有变过来,说明书也是15的

有一根球杆上有点小伤这个得自己磨一下否则伤球头扣

有一根球杆上有点小伤这个得自己磨一下否则伤球头扣

这里有间隙

这里有间隙

有点问题的摆臂

有点问题的摆臂

主轴

主轴

这里配合过紧

这里配合过紧

十字盘

十字盘

完成,连杆没装

完成,连杆没装

楼主:
先用铝的试试看,担心纤维板子会共振

楼主:
尾部

尾中联精度一般

尾中联精度一般

半透明塑料尾桨

半透明塑料尾桨

原配碳纤尾管

原配碳纤尾管

尾轴出场已经组装好了

尾轴出场已经组装好了

跟亚拓原厂做个对比

跟亚拓原厂做个对比

楼主:
机架
1.5mm的上侧板,2mm的下侧板强度应该够

这应该换成带油封的轴承

这应该换成带油封的轴承

主齿要比亚拓粗壮很多

主齿要比亚拓粗壮很多

这里需要加垫片调整

这里需要加垫片调整

觉得应该升级成金属的

觉得应该升级成金属的

稍有些不合适,初步打算将这个打磨薄一些或钻个沉空

稍有些不合适,初步打算将这个打磨薄一些或钻个沉空

下侧板

下侧板

皮带直驱,不过更换比较麻烦

皮带直驱,不过更换比较麻烦

基本完成

基本完成

大小基本上根亚拓500esp一样

大小基本上根亚拓500esp一样

楼主:
给我漏发了脚架,还得继续等
不过电子设备还没定了,想飞得等上好一阵子了

网友:
早点飞呀

网友:
这个小油直多少钱啊

网友:
最关键的问题:
配件供应和价格?

网友:
很期待首飞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能不能把yt500侧板改装下用狮王的动力部分。

这个恐怕不容易,最大的问题是离合器罩齿模数不同,另外yt500的侧板估计强度不够
另外旋翼头的精度不比亚拓差,甚至我觉得还要好一些,改装没意义,主要是得等到试飞时看看发动机的表现
不过我这新手不行,要找个手好的来飞

楼主:
避免广告嫌疑淘宝上现在有可以自己搜搜,价钱不算便宜但也不算贵,若是再低点应尬就很好了
商家承诺保证零部件供应,话是这样说这也要看商家能否生存下来

楼主:
两个垫圈搞定离合器罩安装位置问题
启动轴正好4mm用内丝横轴的铝套,离合器罩轴承孔径尺寸和450单向轴套相同,用pro的轴套垫圈,装上问题解决
另外这机子的主齿不像其他机子有可拆卸的中心座,坐于齿一体也没有单向轴套,直接用主轴代替,所以主轴的尺寸精度要求非常高
更换大齿比较麻烦,还有尾管比yt500长差不多1.5公分外径也要细一些,当然关键还是看价钱了,希望厂家出铝尾管可以降低成本

网友:
占位,等后续报道

网友B:
这机的 舵机安装控 是标准舵机的吗?  要是是标准舵机   动力OK    那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着很不错哦,油机小型化比较适合现在越来越密集的城市里飞。不用再为山长水远的找场地而烦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小啊!!
           还有更小的15级! 相当于电直450级别的!    总体看着还行!  那个白色的尾垂!有点玩具化的样子!

网友E:
看来就只有我们两个小白老鼠了,我也买了一架,已经装好了,可惜七字拐没有寄给我.
机机总体精度还不错,做工也很好,但剪形譬定位有两个螺丝的须位太大了,有0.5.我只好一会垫了一个小垫片.本应这个设计剪形譬的位置就有两个小垫片的.
还有个最大的毛病,尾桨夹球头位置设计的真是拉圾.
最大问题在与这个鸡鸡的配件难买,不过目前我已打算好,也做过试验,可以把主轴以上部分和尾波箱全换成YT500的.但要自己在主轴上打过一个尾皮带轮的洞洞.

网友:
上图,球头与球头扣搞成了45度角,这种设计使尾铜套与尾轴之间卡位不顺滑.如果加长球头,成90度,那就变得很顺滑了

网友:
等你们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的 舵机安装控 是标准舵机的吗?  要是是标准舵机   动力OK    那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选舵机是个大问题!安装孔是17克舵机的,机身比较矮即使改舵机安装孔也不可能装下标准舵机,DS510一类的舵机放下都有些困难
不打算改安装孔了初步看了3款备选舵机
数码HS-5085MG,模拟HS-82MG,PowerHD1711MG,最后一款很便宜,也许先买来试试看,呵呵,对PowerHD的舵机印象还不错
手头上有2216MG力量速度都够用装这个上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就只有我们两个小白老鼠了,我也买了一架,已经装好了,可惜七字拐没有寄给我.
机机总体精度还不错,做工也很好,但剪形譬定位有两个螺丝的须位太大了,有0.5.我只好一会垫了一个小垫片.本应这个设计剪形譬的位置就有 ...

我跟商家联系了配件,在等消息。你到是提醒了我,这个尾推可以考虑用450大桨夹的加长球头,我的尾推安装后还算顺化,主要是球头扣都很劲,需要用球头刀来修
主轴换的可能性不大,牵涉到主齿的单向轴承问题,旋翼头没必要换,精度很不错
不过尾巴这部分全都换了也可以,但尾轴齿数跟亚拓不一样,有个传动比的问题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更小的15级! 相当于电直450级别的!    总体看着还行!  那个白色的尾垂!有点玩具化的样子!

凯兄,15和18是一样的机子,15升级成金属件换18发动机就是18了
若是用15的机身装18发动机肯定很暴力
另外原配的木桨是400的,430桨试了一下感觉略微有些长

楼主:
这样配置的重量是927克再加上不到60克的排气管接收机电池舵机桨油等应该起飞重量应该在1300克到1400克左右
发动机调试好的话应该输出功率会达到0.6马力以上动力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B:
430的桨  太长 可以用 425的啊    小5mm 应该可以吧~~!400的桨  不是很多  ~!还有在卖这飞机的店里 三轴都没看到有卖 DS510都大   那选择的舵机 实在是太少了 ~~!

网友:
舵机就不用考虑了,就用85MG或是82MG还有81M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跟商家联系了配件,在等消息。你到是提醒了我,这个尾推可以考虑用450大桨夹的加长球头,我的尾推安装后还算顺化,主要是球头扣都很劲,需要用球头刀来修
主轴换的可能性不大,牵涉到主齿的单向轴承问题,旋翼头 ...

主轴可以换的,等我换的时候发个照片来给你看

网友F:
感觉设计很老

网友G:
舵机建议ino 260mg

网友:
喜欢小油直,携带方便,不知道加一次油能飞多久。严重关注。

网友H:
淘宝搜索了一下,配件好贵

我就看看,不买:loveliness:

 哪位大师设计一个500改油动的套装,一准热卖

网友:
500改油套装 论坛里 已经出现很久了   全套改装件 1000多块

网友:
这么重,动力这么小

这个起飞重量,对于18级的发动机,即使是固定翼也嫌重了

网友:
台湾佬居然忘记有一个GP15-75的配件包里面是小垫片几个,有日字框和剪形譬等处的垫片.

楼主:
呵呵,那个小配件包我都没拆,已经把日子框作了改造,球杆锉短了一点,现在几乎无虚位,感觉比垫片要好
那里一边垫一个感觉会发紧
另外尾桨夹球头换成了两个长球头,再加一M2螺母做垫片,几乎到轴心的位置,蛋蛋兄可以试试这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设计很老

老不老我不知道,旋翼头几乎跟TG450的结构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舵机建议ino 260mg

火星先生,总感觉ino的舵机做工有些粗糙,不知道这个和海泰克的舵机那个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淘宝搜索了一下,配件好贵

我就看看,不买:loveliness:

 哪位大师设计一个500改油动的套装,一准热卖

玩油鸡就是贵,还需要很多附属设备了,其实500级别的机子那个配件也不便宜

网友I:
少放的零件  基本都會補上的  給買機的客官添麻煩了  再次說聲道歉  我們團隊會改進的  真是對不起。

网友I:
對了提醒一下  上下側板都是獨立的  維修容易多了  炸機後不用拆機拆了老半天  呵呵
對了樓主  可以請問一下嗎  你這樣組裝後的感覺  你感覺這油機會飛到散架嗎  之前有人說  這油機會散架  我一直想不透哪裡會散落  鬱悶

网友E:
这鸡子不可能散架,我打了螺丝胶,现在拆都难了,很郁闷,早知道就少打点螺丝胶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鸟毛螺丝胶太好用了,有时候要他紧的时候打再多都不会紧,不要紧的时候随便一点都拆不下来郁闷

网友E:
还有要说的是这鸡鸡的做工不看别的,看球头和拉杆都不比亚托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對了提醒一下  上下側板都是獨立的  維修容易多了  炸機後不用拆機拆了老半天  呵呵
對了樓主  可以請問一下嗎  你這樣組裝後的感覺  你感覺這油機會飛到散架嗎  之前有人說  這油機會散架  我一直想不透哪裡會散落 ...

哈哈,这个机架要想飞散架了简直是太难了,估计用90的发动机都难,另外发动机安装机架下面的两条护梁设计不错,其实最担心的不是散架而是摔机后的变形问题
好在机架总成价钱倒还比较合理,要说散架只有一种可能,不上螺丝胶并且螺丝也不上紧,顺便提一句螺丝的质量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少放的零件  基本都會補上的  給買機的客官添麻煩了  再次說聲道歉  我們團隊會改進的  真是對不起。

理顺了这问题慢慢会解决的,希望能把这个做好做大,把配件的价格降下来
今天拿到配件的价格表,若是用塑胶件成本会很低,金属件价钱稍有些高但也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尤其是易损件价钱还比较合理
希望配件早日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鸡子不可能散架,我打了螺丝胶,现在拆都难了,很郁闷,早知道就少打点螺丝胶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鸟毛螺丝胶太好用了,有时候要他紧的时候打再多都不会紧,不要紧的时候随便一点都拆不下来郁闷

其实是螺丝的罗纹配合紧密的原因,加了螺丝胶自然就不好拆了
建议老兄准备一把热风枪,对付螺丝胶有特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要说的是这鸡鸡的做工不看别的,看球头和拉杆都不比亚托的差

是不错,也有点小问题,我的两只短球头扣的孔都有点斜,装拉杆上有一点点歪
另外还要给厂家提点建议,现在的大奖夹都用推力轴承了,这个也应该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少放的零件  基本都會補上的  給買機的客官添麻煩了  再次說聲道歉  我們團隊會改進的  真是對不起。

现在剩下的未知数就是18的发动机了,包装盒里面也没个说明书标明具体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0的桨  太长 可以用 425的啊    小5mm 应该可以吧~~!400的桨  不是很多  ~!还有在卖这飞机的店里 三轴都没看到有卖 DS510都大   那选择的舵机 实在是太少了 ~~!

说是这周配件可以到,三轴\齿轮\齿盘\皮带这些易损件的价钱还比较合理

网友J:
配件要是和500通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配件要是和500通用就好

我最希望能通用的是尾管,可惜不行,话又说回来了,若配件价钱合理的话又能保证供货的话还有谁会在乎这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错,也有点小问题,我的两只短球头扣的孔都有点斜,装拉杆上有一点点歪
另外还要给厂家提点建议,现在的大奖夹都用推力轴承了,这个也应该改改

大槳頭 裡頭已經有了推力球軸承,請注意看,  球扣頭我們也在想辦法改進中,相信不久也改善一些小問題,也些謝謝你的提供。

网友K:
还是多等改善后再入。。动力可以再留余地。。比如能上更大一级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是多等改善后再入。。动力可以再留余地。。比如能上更大一级发动机。。

下一个级别就是25了,估计应该可以装得下,不过飞3D对我来说很遥远,18这个练航线应该足够了
飞简单3D,18的发动机感觉上也许也够用的,毕竟也能有0.6马力以上了

楼主:
电子设备还没到,等待中
装好了油管,加了油滤,空间小感觉位置不是很好,原配不带油滤火头,其实油滤肯定是需要的,这个厂家应该配上,漏买了油堵,先用香蕉插目端代替
油门不顺滑改了双拉杆,用2216临时测试了一下,尾拉杆那个短节扩孔后才能安装而且还需要改造,打算先用瞬时胶封死以免松动,觉得这样的结构不可靠
另外比了一下也长了很多,正好可以用截短的那一部分做拉杆

把油管装上

把油管装上

增压管

增压管

油门不算顺滑,用2216临时推着看,有点费劲,装了双拉杆,单拉杆不顺畅

油门不算顺滑,用2216临时推着看,有点费劲,装了双拉杆,单拉杆不顺畅

尾桨换长球头,基本在中心线附近

尾桨换长球头,基本在中心线附近

尾推确实顺滑很多

尾推确实顺滑很多

这个尾拉杆装上有些长,得截断了

这个尾拉杆装上有些长,得截断了

网友:
期待  飞行视频~~!

网友E:
老兄你的尾推长球头在什么鸡鸡上的啊,
我目前还在等七字拐中,居然尾推七字拐没有给我发郁闷,
垫片的问题也因为没有发所以也只好自己买过螺丝做打算了.螺丝也在路上
要等飞可能还要一个星期了
大桨夹上的混控臂因为没有垫片,间隙和剪形臂上的一样大都有0.5.台湾佬以后发货可要认真点

楼主:
球头是YT500附带安装在舵臂上的长球头,我在500上安装的是短球头,没注意看450上大桨夹长球头螺纹是否一样,若是相同也可以用
那些垫片看说明书就没有写,但有间隙心理总是不爽,我也没找到你说得那个配件包
我也在等配件,刚才在家着了一下车试试,震动有些大还得找原因,另外发动机若是油针开到1圈半就严重富油,刚烧了一小箱油,在烧几箱看看。还发现一个问题,连接起动杆那个套顶丝很难锁紧,经常打滑,发现是启动轴那个平台只有单面,打算在加工一下把另一面也锉出个平台来也许会锁进了,另外正式调整时加轴承胶粘也许会更好
另外也没带尾舵固定座,也得自己配

网友E:
那个垫片配件包里有的型号GP15-75,这个发动鸡比我买的那50块油固的好多了,但本人是个菜鸟,调半天调不好
最大油门的时候机机震动厉害,油门最大的时候就一直上,副油针再怎么松都下不来,很是郁闷
启动头是不容易锁紧,我打了两次螺丝胶才搞紧
台湾佬倒是有点耐心,我自己都感觉找得烦了,丢三拉四郁闷

网友L:
当年为何黑鹰500没流行起来呢?
几天有前黑鹰500油动全新的700就出了,全金属碳纤的,含发动机的,
我觉得还是流行不起来,又麻烦又不爽,小机子电的优势蛮大的,

网友:
太多小问题了.还是等完善好再买

网友E:
是啊问题的确比较多,尾桨夹锁中联的螺丝居然是一字的,今天装尾桨夹还没怎么用力,那个一字螺丝头就成两半了郁闷晕死了.现在中联又费掉了,
螺丝没头了拆都拆不出,到时候还要锯掉中联把螺丝打出来,才能保住桨夹

网友E:
搞了半天了,要不是装了一半,发动鸡磨过车了,我还真想退货了,小问题真他**多,烦死人了
七啊八呀的小配件都要去买过500通用的,这个搞来搞去也不便宜啊郁闷

网友M:
看来确实还是有不少问题啊!

网友F:
飞起来了没有啊

网友E:
飞毛啊,配件少了很多东东,问题比较多,现在装都装不起来都别说飞了
如果配件齐全飞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J:
卖家还没出来啊,

网友N:
期待视频!!这机3D能飞成啥样!!!!

楼主:
昨天我也杯具,上副翼竟然拧断了副翼杆,看来是副翼杆刚性过大了
脚架还没收到,继续等

网友E:
我已收到尾控七字拐,但问题又来了,因为先前有个GP15-75的垫片包没有发,搞得七字拐与尾波箱连接处是用螺丝锁的
没有垫片,搞得间隙在0.5,现在七字拐固定不住,还是飞不了郁闷不,要不然要加垫片,要不然就要用另类螺丝

网友O:
辛勤的小白鼠,支持早点飞。

楼主:
更新18发动机试车视频,感觉这小发动机力量确实不小,不过高转速的发动机估计寿命不会长

网友B:
视频在哪里呢??

楼主:
在首页,也没啥看头,只是试发动机

网友P:
期待!!! 飞行视频

网友:
这样磨车不知道会不会超转啊,呵呵……还是喜欢悬停磨车。
期待楼主的3D视频,看看这款飞机飞3D到底如何

网友:
这么小的发动机,还要考虑空中熄火问题。倒飞都要随时熄火,更不要考虑3d了。

楼主:
呵呵,我只会悬停......
楼上10h兄,貌似空中熄火跟发动机大小和倒飞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吧

网友:
好担心那接收机电池震掉了

网友Q:
有关系的,发动机小于25级熄火的概率大多了

网友E:
夸张啊,你的发动鸡怎么没有烟,我的烟挺大的啊
还有前面你说过整机没有什么垫片,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把机器上的很多螺丝买过,明天应该就能试飞了
就因为少了那一包的垫片,N多的地方间隙0.5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有关系的,发动机小于25级熄火的概率大多了

我想老兄可能指的是小级别发动机扭力小,容易受外界其它影响
其实若是按照百分比来看概率海还是应该差不多的,关键是不能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夸张啊,你的发动鸡怎么没有烟,我的烟挺大的啊
还有前面你说过整机没有什么垫片,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把机器上的很多螺丝买过,明天应该就能试飞了
就因为少了那一包的垫片,N多的地方间隙0.5

那些间隙应该影响不大,可以先飞着看,烟小也许跟用的油有关系,我用的formula15%直机燃油
也担心没什么烟会不会贫油,不过摸缸底温度不高,缸帽子也同样可以用手摸住了不觉得烫
同样的油用在600上比这个烟要大一点
NND我的配件还没到,也不知道这是给寄什么地方去了

网友:
一箱油大概可以飞10多分钟,看了视频感觉发动机马力也够了。不知道飞起来如何,早点起飞。。。。。

楼主:
18发动机参数
料號 7180H
  規格 18-CP
  容積 (c.c.) 3.0cc(0.183cu.in)
  活塞 (mm)  16.0mm(0.630in.)
  行程 (mm)  15.0mm(0.591in.)
  馬力 (Psor HP/r.p.m.) 1.35ps/28,000r.p.m.
  轉速 (r.p.m.) 3,000-32,000r.p.m.
  重量 (g) 237.5g(8.39oz.)

根商家确认了一下,他们网站上18发动机的介绍没写错,若是真达到惊人1.35动力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要知道os55才2.1
当然小发动机扭力小螺距肯定不能设置过大,不过这机子的螺距行程基本上也就能到+-1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间隙应该影响不大,可以先飞着看,烟小也许跟用的油有关系,我用的formula15%直机燃油
也担心没什么烟会不会贫油,不过摸缸底温度不高,缸帽子也同样可以用手摸住了不觉得烫
同样的油用在600上比这个烟要大一点
...

他发的平邮,慢得要死,我想早飞,所以自己付了运费三天就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東西沒到  都是誤會一場 聯繫過了

网友:
别折腾了,以前就改过,这种大小的发动机功率不够,即使3D 也不怎么巴士,还有个重要的是上下的重心问题,翻3D的时候重心靠上了。当然不是打击LZ的积极性,其实机子看起来不错的

楼主:
玩摸型不就是玩个折腾嘛
蛋蛋兄飞了没有?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玩摸型不就是玩个折腾嘛
蛋蛋兄飞了没有?

玩就是要折騰,有同感,模型樂趣就是折騰,沒有折騰也就沒有話題,順便也幫我問問一下,相識盧浩的人,以前的他有沒有折騰過,或許現在也在折騰中,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玩就是要折騰,有同感,模型樂趣就是折騰,沒有折騰也就沒有話題,順便也幫我問問一下,相識盧浩的人,以前的他有沒有折騰過,或許現在也在折騰中,呵呵。

这话说的虽然没错   有时候改机  调试 虽然很麻烦 但是很有乐趣  可这些属于一些稍有经验人的乐趣  去折腾新人 就没啥意思了~!

网友:
还没有试飞啊,期待。。。。主要看看性能好不好。。。。。支持 。

网友E:
我折腾了一年了,怕了,所以就想简单装一下就能飞的鸡
有个1岁不到的女儿,一家小店,本来是做其它行业的店,每天过路的就说这人怎么天天在装飞机,这话已经被路人说了一年了
每天店里就是飞机,一地的零件,折腾怕了所以想简单点

网友:
國慶節  公家單位放假到10/7  所以10/8正式運作  我寄出去的零件也因該10/9會到  海關控制放行我也沒辦法  所以少零件的朋友請耐心等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话说的虽然没错   有时候改机  调试 虽然很麻烦 但是很有乐趣  可这些属于一些稍有经验人的乐趣  去折腾新人 就没啥意思了~!

新人學習中成長  我也是從90元的小玩具(所謂的三通小電直)呵呵   有了概念想玩油直  後來去看實際的飛行  再看一些雜誌  爬爬文之類的  第一架組裝就是15gp小獅王  當時別說零件齊全  就是兩套零件給我組裝也是折騰  所以因人而異  陸續折騰中  呵呵

网友:
好喜欢,这么小的油直

网友:
在家试机,呵。烟还挺小的,不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折腾了一年了,怕了,所以就想简单装一下就能飞的鸡
有个1岁不到的女儿,一家小店,本来是做其它行业的店,每天过路的就说这人怎么天天在装飞机,这话已经被路人说了一年了
每天店里就是飞机,一地的零件,折腾怕 ...

别放弃,其实若想简单,最好就是买YT的套机,安装是真省事,这个机子从15升级到18厂家很多配套工作没做好,装脚架有发现些新问题
配套螺丝沿用15的,但18前面两颗螺丝需要长一些,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装好了,在家试车时突然发现有一只舵机死了,幸亏还没飞,nnd,还得继续等配件,
便宜舵机就是不行,刚定了4只82MG,还得过两三天才能试飞
另外垂尾那个塑料太软了,颤动很大,稍后换成纤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放弃,其实若想简单,最好就是买YT的套机,安装是真省事,这个机子从15升级到18厂家很多配套工作没做好,装脚架有发现些新问题
配套螺丝沿用15的,但18前面两颗螺丝需要长一些,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装好了,在家 ...

目前都已经追加螺丝与垫片  在包装里头  等那些螺丝包与零件到货时会补上给你的

网友E:
烧了两胡子的油了,就飞了两个起落,今天1号想来调下发动鸡,结果新问题出现。
启动轴的卡位销断了,刚开始还以为是启动头的问题,结果没有办法,拆啊拆啊
所有打了螺丝胶的全要拆,郁闷,快拆疯了,好不容易把发动鸡拆下来
销子断了,启动不了,扎办,郁闷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烧了两胡子的油了,就飞了两个起落,今天1号想来调下发动鸡,结果新问题出现。
启动轴的卡位销断了,刚开始还以为是启动头的问题,结果没有办法,拆啊拆啊
所有打了螺丝胶的全要拆,郁闷,快拆疯了,好不容易把发动 ...

卡位销断了  卡位销长度8.50mm  直径2.5mm  孔径1.5   启动轴的卡销位置直径5mm   卡位销单边凸出1.75mm  这样的尺寸要用多少扭力卡位销才会断  除非发动机卡死硬转启动轴吧!能上个图研究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卡位销断了  卡位销长度8.50mm  直径2.5mm  孔径1.5   启动轴的卡销位置直径5mm   卡位销单边凸出1.75mm  这样的尺寸要用多少扭力卡位销才会断  除非发动机卡死硬转启动轴吧!能上个图研究一下吗?

这个问题我给你反映过,若是卡销两端都受力的话没问题,但由于销子有点短,会横向串位,最后形成一面没有突出部分另一面露出差不多3mm,这样卡销由设计上的双边受力变为单端受力,折断还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我的那个卡销就有这个问题,我现在的解决方式是卡销到位后将两端扩张一下,防止串位,具体效果如何还有待检验
你们那个卡销长度应该做到11mm就差不多了,基本正好可以和离合器甩块内的传力卡位配套,也可以考虑用实心钢销,过盈配合生产时一次性压入,做成一体话的一次性产品可靠性会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烧了两胡子的油了,就飞了两个起落,今天1号想来调下发动鸡,结果新问题出现。
启动轴的卡位销断了,刚开始还以为是启动头的问题,结果没有办法,拆啊拆啊
所有打了螺丝胶的全要拆,郁闷,快拆疯了,好不容易把发动 ...

这个可以临时找个2.5mm的钢钉改造一下代替

网友R:
看看我的450改油,呵呵

这台机搞好一年多了,早就不玩了,装配18级引擎

楼主:
塑料尾翼太过玩具话了另外刚性不够,共振很厉害,正好手里有个瘸腿的500碳纤尾翼,那家的产品我就不说了,废物利用作了点小改造
尾翼重新打孔,把原来的塑料垂尾剪了只保留安装座部分,外面再装上碳纤尾垂看起来舒服多了,也许是心理作用,呵呵
螺丝临时用舵机拉杆改的,不过强度有些不够,想起手里还有冰人的一体尾波压带轮套件,那里面的螺丝长度没问题,一会换上
舵机也修好了,是里面的电机线断了,焊好后用热熔胶封上
刚才在家又试了一下车,螺距曲线设置为-5度一条直线,油门给到中间,实际油门为60%,测量大奖转速1830转,看来动力没什么问题,这转速+5度的螺距
再加上1600克的起飞重量起飞是没什么问题的,用的是tns430的碳桨

瘸腿和冰人对比

瘸腿和冰人对比

3个孔一个是自己开的,最上面那个是原配,想必知道瘸腿的原因了吧

3个孔一个是自己开的,最上面那个是原配,想必知道瘸腿的原因了吧

装上后的样子

装上后的样子

近看螺丝

近看螺丝

断掉的电机线

断掉的电机线

碳纤水平翼

碳纤水平翼

网友S:
改单向的

我的黑鹰500改成单向好用又买惠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台机搞好一年多了,早就不玩了,装配18级引擎

机身加高不少
18发动机在450上是不是有些太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的黑鹰500改成单向好用又买惠

黑鹰不错,很多人都改装还发动机玩,只是现在市面上很少了

网友T:
这JJ能好飞了么。。。。LZ用的什么油啊,拍出来的油颜色很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给你反映过,若是卡销两端都受力的话没问题,但由于销子有点短,会横向串位,最后形成一面没有突出部分另一面露出差不多3mm,这样卡销由设计上的双边受力变为单端受力,折断还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我的那个 ...

这个问题已经对工厂进行改善  也谢谢你的提供  我們也将採用加长鋼針  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塑料尾翼太过玩具话了另外刚性不够,共振很厉害,正好手里有个瘸腿的500碳纤尾翼,那家的产品我就不说了,废物利用作了点小改造
尾翼重新打孔,把原来的塑料垂尾剪了只保留安装座部分,外面再装上碳纤尾垂看起来舒服 ...

我把问题给工厂了  他们的回覆是这样  当初设计是因为不想做太硬质的材料  为了防止对尾管的伤害 宁愿尾风扇片坏  也不要尾管坏掉  将来有可能改成碳仟板  旦必须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把问题给工厂了  他们的回覆是这样  当初设计是因为不想做太硬质的材料  为了防止对尾管的伤害 宁愿尾风扇片坏  也不要尾管坏掉  将来有可能改成碳仟板  旦必须评估

换垂尾是必须的,也不需要评估了,呵呵,这个不需要这么麻烦

今天终于能出去试飞了,风有些大,练悬停的水平在这种气象条件下有些困难,顺便作了个载重小测试,在脚架上绑了一个小平口钳起飞重量达到了近3公斤,到也好在风中稳定了很多
油门大概推到60%的位置就可以起飞,看来动力没有什么问题,副翼和副翼杆用的是非耐500的,原配的那个杆被拧短了,杯具!为拉杆也换了非耐的,自己弯了一下,感觉比原来的要可靠。
首页增加了试飞视频分三小段,1没带头罩的首飞,2带上头罩,3去掉负重的,在风中跟醉汉一样,呵呵,水平太差了
本想就着阳光出来拍几张处女照的,无奈在外面相机没电了。。。

杯具

杯具

装上平口钳的空机重量

装上平口钳的空机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JJ能好飞了么。。。。LZ用的什么油啊,拍出来的油颜色很重啊

formula 15%直机油,新进了几桶rjx30%的油,已经到货,这几天本地的物流休息估计得到4号才能取回来

网友E:
卡销不管是什么问题,反正是断了,目前改单向轴承因不会车床,所以没改,直接搞了个12.9级的杯头2.5螺丝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鸡鸡设计的时候锁尾用的是17克以下的舵机,我搞了个ds650郁闷了,那根钢丝离尾管太近怎么装都有可能会出现尾舵机卡住
还有就是尾桨的行程,如果尾轴上的滑套太靠近里面了会出现尾桨夹被七字拐卡住的现像,这个问题相当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销不管是什么问题,反正是断了,目前改单向轴承因不会车床,所以没改,直接搞了个12.9级的杯头2.5螺丝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鸡鸡设计的时候锁尾用的是17克以下的舵机,我搞了个ds650郁闷了,那根钢丝离尾管太近怎么装 ...

改单向轴承那岂不是得改造离合器?这工程有些大,小尺寸的单向轴承也不是很好找
ds650确实有些大我现在用hb3688在这机子上足够了
尾推的问题我是在上面那个螺丝和中间铝套间加垫片解决的,说白了那个铝套设计短了点,其实只差半毫米就完全解决问题了
这个尾推设计的不是很好,尤其是铜套单轴承设计配塑料轴承壳,软!尾推移动时有旷量

网友R:
引用 楼主:

机身加高不少
18发动机在450上是不是有些太暴力了?

18级引擎用在450级别的直机上都不够力,也就飞飞航线,简单翻翻,不过飞机巨稳,我用它练好航线、四面悬停就不玩了,没意思。

网友T:
动力挺好的啊,LZ可以开IDLE试看看80%动力弹跳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R:

18级引擎用在450级别的直机上都不够力,也就飞飞航线,简单翻翻,不过飞机巨稳,我用它练好航线、四面悬停就不玩了,没意思。

加高机身重心变低了自然就稳,感觉也许是你用的18发动机问题,输出功率不足。这个leo的18发动机看参数有1.2个马力开始我也怀疑这已经达到
顶级马达的水准了,不过载重测试感觉力量还算差不多,应该负重个1.5公斤以上起飞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动力挺好的啊,LZ可以开IDLE试看看80%动力弹跳如何

目前水平只是悬停,还在练习中,动力猛弹没把握,呵呵,除非找到飞手帮着测试
现在用的的舵机也是垃圾级别的,已经定了新舵机,不过这垃圾舵机先用着看,反正我基本上飞行高度不会超过2米,到技术好了再换舵机

网友T:
很期待这18级引擎用在450上什么感觉,应该挺爽的,期待LZ发更多的评测啊

楼主:
蛋蛋兄:发些图片你看看尾推加垫片的方法
~~今天我们这边大风没得飞,在家折腾。检查火头发白应该是昨天飞时贫油了,上次试飞用的平口钳重量是1380克
这次称了机子未加燃油全重是1593克,估算昨天的起飞重量接近3200克了,还有余量估计3500克起飞没什么问题
看来动力应该还可以

闲置的好赢40A当BEC用了

闲置的好赢40A当BEC用了

250用的3s860maH电池作接收电

250用的3s860maH电池作接收电

1711MG舵机

1711MG舵机

飞梦装在这里了

飞梦装在这里了

从pro上拆下的780,尾舵用3688

从pro上拆下的780,尾舵用3688

斜盘也是1711MG

斜盘也是1711MG

杯具的头罩被排气管烤化了

杯具的头罩被排气管烤化了

留张全尸

留张全尸

没加燃油的全重

没加燃油的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T:
很期待这18级引擎用在450上什么感觉,应该挺爽的,期待LZ发更多的评测啊

这个发动机要是装在450上肯定过爆了,450会比这个机子轻好几百克了

网友O:
看视频感觉还是不错的。动力也够了,作练习机还是不错起码留空时间长。想问下一箱油具体能飞多长时间?视频上6分47秒下来还有多少油?

网友U:
引用 楼主:

加高机身重心变低了自然就稳,感觉也许是你用的18发动机问题,输出功率不足。这个leo的18发动机看参数有1.2个马力开始我也怀疑这已经达到
顶级马达的水准了,不过载重测试感觉力量还算差不多,应该负重个1.5公斤以 ...

这个参数可是够高的, 日本OS的25级AX引擎也才0.75马力,  37SZ直升机专用的也才最大1.4马力. 37SZ-H工作容积比这个18级大了一倍还有余哦

网友V:
这个飞机好早就有了  我见过...不知道和LZ是不是完全一样 我这边的看完是完全没有飞的想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视频感觉还是不错的。动力也够了,作练习机还是不错起码留空时间长。想问下一箱油具体能飞多长时间?视频上6分47秒下来还有多少油?

一箱油大概正好100克重差不多120ml,称重的满油重量,头罩是42克正好比没加油重了100克,大约可以飞8到10分钟
我的发动机还没调整好,现在油门反映有些跟不上,总是慢半拍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个参数可是够高的, 日本OS的25级AX引擎也才0.75马力,  37SZ直升机专用的也才最大1.4马力. 37SZ-H工作容积比这个18级大了一倍还有余哦

确实,起初我也不相信,特意跟厂家咨询了,厂家回复没标错,不过若是看最大功率的转速28000倒也差不多,最大转速达到32000高转速发动机估计寿命不会长,先用着看看
若是看油耗倒也应该差不多OS55在600上飞15分钟差不多用掉400ml,功率是2.1匹,每匹每分钟耗油12.7ml
这个发动机8分钟120ml,功率1.2匹,每匹每分钟耗油12.5ml
小发动机一般效率低于大的按照这样来推算,应该有1匹以上的功率

查了一下37SZ-H的参数,最大功率出现在18000转,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个飞机好早就有了  我见过...不知道和LZ是不是完全一样 我这边的看完是完全没有飞的想法了...

确实早就有了,塑胶版的15GP,那个发动机差点,只有0.6匹,动力不够
18GP是几乎跟15一样的升级版,最关键的是发动机,现在来看动力确实没什么问题,就是厂家升级工作刚开始没有做足
有很多小问题,还有些部件需要改进,不能沿用塑胶板的某些设计,现在飞了几个起落感觉和我的500ESP手感几乎差不多,还要更稳一点
动力感觉也差不多
联系用这个感觉不错,带一桶油两块电足够一天飞的,其实一天根本就飞不了一桶
500ESP若是玩一整得至少20块电池,一架顶级700的钱

网友W:
考虑想买一台 不知道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W:
考虑想买一台 不知道多少米

淘宝上有店铺可以搜搜看
喜欢折腾弄台玩还不错
昨天出外场了,飞了几个起落,比上次首飞好多了,风也几乎停了
到后来发现锁尾有问题,检查发现两片尾桨尖断了一节,不知道哪去了,呵呵,没扫尾,这个也得换

网友:
飞的挺稳的。。。。。和450比。。。。留空时间8-10分钟也够了,楼主的小白鼠比较成功的。。。

网友:
航线飞飞就可以了。。。要求太高没必要。。

楼主:
嗯,我也是打算用这个练习航线的,油机对于练习确实有很多优势,适合一整天的练习
今天外场刚回来,失控炸机了,呵呵,初步检查只损失了大奖
还有我的500ESP也同样失控,看来得停飞一段仔细排查

网友I:
炸鸡了  为你感到惋惜  那零件就必须买了  这还是比较实在问题  呵呵

网友E:
这个鸡鸡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个头有500那么大,但花了那些钱就只感觉买了个机身和发动鸡
缺点设计问题太多,要是配件能和500通用一定是个很好的卖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炸鸡了  为你感到惋惜  那零件就必须买了  这还是比较实在问题  呵呵

配件是一定要买的,呵呵,不过也在考虑某些替代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鸡鸡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个头有500那么大,但花了那些钱就只感觉买了个机身和发动鸡
缺点设计问题太多,要是配件能和500通用一定是个很好的卖点

总体上来说还不错,小油直对于练习确实方便
动力总成设计还不错,旋翼头总螺距和循环螺距小些,不过这个也许是因为高转速发动机扭力小有关系,小螺距配合高转速
确实如老兄所说,尾推是最大的败笔!
拆装很多次把螺丝拧花了,两边锉了一下将就用,扳手比螺丝刀好使还不打滑
尾推滑套那个单轴承设计问题很大,虚位自然不必说了,磨损也很厉害,现在飞了总共不到10个起落就已经这样了,
昨晚检修原配轴承虚位很大换了新轴承
再尝尾推的替代方案,初步看了一下,尾推滑套亚拓的应该加高球头可以用,只是球头不好找另外500那个球头是快口的螺纹

这个塑料圈磨损很厉害,而且刚性不足

这个塑料圈磨损很厉害,而且刚性不足

楼主:
另外失控摔机的问题找到了,是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
OMG, 10个起落磨损成这样!!!!

网友I:
引用 楼主:

总体上来说还不错,小油直对于练习确实方便
动力总成设计还不错,旋翼头总螺距和循环螺距小些,不过这个也许是因为高转速发动机扭力小有关系,小螺距配合高转速
确实如老兄所说,尾推是最大的败笔!
拆装很多次 ...

怎么没有看到尾追的铜套      还有这一点问题  我已经跟工程师说了  是不是要改金属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没有看到尾追的铜套      还有这一点问题  我已经跟工程师说了  是不是要改金属件

铜套没有问题没拍,这个塑料圈就是跟铜套磨成这样的
这个一定要改,不见得非是金属件,但一定要改成双轴承,加大宽度减小虚位,不过这也牵涉到蟹爪也得同时改
修了了一天机,换了个新接收,顺便把刚送来的82MG换上,RJX25%的油也到了,明天天气好接着去试,可惜的是假期也没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铜套没有问题没拍,这个塑料圈就是跟铜套磨成这样的
这个一定要改,不见得非是金属件,但一定要改成双轴承,加大宽度减小虚位,不过这也牵涉到蟹爪也得同时改
修了了一天机,换了个新接收,顺便把刚送来的82MG换 ...

工程師說了要改銅件  這樣一來都不怕  強度夠  耐磨夠  改好的銅件  我會給你寄上  你幫了很多忙  我也要對你有負責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工程師說了要改銅件  這樣一來都不怕  強度夠  耐磨夠  改好的銅件  我會給你寄上  你幫了很多忙  我也要對你有負責心。

我晕了,他有我就没有啊,再怎么说国内也就我们两只白老鼠,有好东西也要准备两件吧
难道是搞死了只,只要一只白老鼠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工程師說了要改銅件  這樣一來都不怕  強度夠  耐磨夠  改好的銅件  我會給你寄上  你幫了很多忙  我也要對你有負責心。

多谢多谢
这个尾推今天又出问题了,塑料套下面的钢销掉了,幸亏刚起飞,疯狂自旋平稳落地,呵呵
回家来又一通折腾,用2mm的钻头自制了一个,并用胶封死,不过既然要出金属版了,这工作白费了,等金属版的
出现问题的原因是昨天有些仓促,对尾桨进行精确配平后螺丝没上紧,有一只尾桨夹 的轴承有问题,转动不顺滑,也不能上紧
先是发现尾舵臂螺丝没上,还有就是尾管螺丝没锁死,这地方也有些问题,过分锁紧就会听到碳纤尾管出现声响,力度很难掌握
飞行中由于尾管松导致皮带摩擦产生震动,然后波及到尾桨夹,最后尾推出现问题
本想今天爽飞的又白忙活了,当然今天主要是我自己的问题。。。好在今天风大算是找到一点平衡,在大风中500飞了两块电
不顺不适合飞行,见好就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晕了,他有我就没有啊,再怎么说国内也就我们两只白老鼠,有好东西也要准备两件吧
难道是搞死了只,只要一只白老鼠就够了?

哈哈,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晕了,他有我就没有啊,再怎么说国内也就我们两只白老鼠,有好东西也要准备两件吧
难道是搞死了只,只要一只白老鼠就够了?

蛋蛋兄  看你急的像什麼  跟我聊天那麼多次  我會忘了你嗎   真沒把我當朋友看  你的雞雞怎麼還不飛

网友:
我的鸡鸡已经爽飞了,由于直机基本功不扎实,只练了一个月就转玩固定翼了,等买你的GP18的时候已经有一年没有摸直鸡了
现在每天在用这个鸡鸡练对尾,现在烧素油,因为太穷所以怕被人看见买得起鸡烧不起油闹出笑话,目前已把宝宝一月的奶粉钱省下来
本来打算这月断奶,后来想想奶妈现在奶源充足所以暂时不断奶了,省下奶粉钱买了成品油
重锤换了防气泡的,也加了个三通油滤,油路更顺畅了,飞起来更爽了,第一次飞油门和螺距没有设定好,这次把油门加高了10.尾巴锁得像棍子一样
因为用了标准舵机DS650,所以又花了60块买了两根YT原装的尾管、尾舵拉杆、球头、和拉村固定环的那个配件包,结果只有固定环能用上,拉杆太长,尾管太粗用不到这个鸡鸡上,目前已定GD航模的500,买了从尾管座以后的部分准备装到这个鸡鸡上,已了解GD500的尾管和18的一样大,长度不知,买来后可以全改了呵,GP18的尾波箱总成是个失败产品

楼主:
我也在考虑对尾巴的替代方案
尾管倒不是关键问题可以改尾管座,yt系尾轴齿数都多,会影响速比,这个才是关键问题

经过这么一段时间对这机子也算是比较了解了,做一个小总结,好的地方就不说了,可取之处也不少,最大的好处是动力及机子主体的精度,主要说说需要改进的地方
1 ,旋翼头,增加垫片问题,已经改进
2 ,全机的轴承耐久性未知但个别轴承新的时候就一格一格的,在我的机子上混控臂\尾桨夹轴承有这个问题
3,启动轴销加长问题,厂家已经计划改进
4,18发动机风门,转动时会旋进旋出,这个影响舵机拉杆松紧,增加油门舵机负荷
5,副翼钢丝应该是热处理有些问题,太脆,我的上副翼时拧断了,也许是个例
6,中联下面的相位器定位销与相位器配合不好,另外定位销太短了
7,主轴轴承还是换成含油轴承吧
8,尾推,设计上的败笔,滑套连接八字上球头的定位销掉落、滑套塑壳磨损严重,单轴承设计虚位大,厂家已经着手改进,还有拉杆问题太靠近尾管,滑动不是很顺畅
9,尾波,整机几乎全是M3的设计唯独这里一下子变成M2了,3个螺丝很难跟尾管缩紧,另外全密闭结构不便于检查尾轴皮带齿的磨损情况
10,尾驱动,由于尾轴齿数少,必须将皮带拉狠劲才能保证不滑齿,肯定减少皮带寿命,建议改进尾管为YT系相同直径的,同时加大尾驱动主齿直径及增加尾轴皮带齿齿数与YT系相同,给用户提供更多的选择

嘿嘿,就说这么多吧

网友:
問題盛多  廠商會依問題的存在性考量修正  最後修正完畢後  會再一次發表  感謝支持

网友:
我把这个鸡鸡上的只要是十字的螺丝全换成12.9级的杯头和10.9级的半圆头螺丝了,买螺丝一口气买了162块,这下子够用了不怕没有螺丝了

网友:
感觉此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
另外觉得2个小白鼠非常的敬业,找出不少问题帮了厂家很大的忙,商家应该考虑给予更大的优惠和奖励!

网友H:
 干脆就卖发动机和机身得了,旋翼和尾波箱兼容亚托500

保证热卖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干脆就卖发动机和机身得了,旋翼和尾波箱兼容亚托500

保证热卖

呵呵,这两件都有单卖的,而且还不算贵
又定了一堆配件,在研究替代方案,估计这次应该差不多

网友E:
上次货收到后还没有装,和台湾佬说退回主旋翼头和尾波箱算价值300块都不同意,郁闷了哪有机身和发动鸡买啊

网友:
wxsheng留个电话,什么时候我们要好好交流一下,有什么好的改进方按要事先通知下啊,我穷别让我再多走弯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次货收到后还没有装,和台湾佬说退回主旋翼头和尾波箱算价值300块都不同意,郁闷了哪有机身和发动鸡买啊

给你短信了
机身估价应该是230,再配发动机\排气管\离合器\离合器座\离合器罩\主轴\大小齿\皮带\脚架\头罩就差不多了,可以直接跟他订货,其实这机子除了机身\旋翼头总成
去掉尾巴也没去掉几个零件,呵呵,尾管\尾波\尾桨总成那一套加起来也没多少钱
主要是你退回去他就没法卖了,呵呵,尾波没用了,虽说卖的贵但没用就一文不值
主旋翼头留着用,应该还比较值,而且做工不错,操作反映也挺好的,等炸坏了再换也不迟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短信了
机身估价应该是230,再配发动机\排气管\离合器\离合器座\离合器罩\主轴\大小齿\皮带\脚架\头罩就差不多了,可以直接跟他订货,其实这机子除了机身\旋翼头总成
去掉尾巴也没去掉几个零件,呵呵,尾管\尾波\ ...

只要发动机和机身,这个办法好。

网友E:
今天天气好运气也很好,又开始拆发动鸡了,螺丝胶。。。
因为启动杆上的销子又断了,12.9级的销都断了很郁闷,拆开一看断成了三节,现在准备搞个水泥钢钉

网友L:
这机子一开始就注定要费劲周折!果然被我言中了!
黒鹰500就是前车之鉴啊,为什么还这样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天气好运气也很好,又开始拆发动鸡了,螺丝胶。。。
因为启动杆上的销子又断了,12.9级的销都断了很郁闷,拆开一看断成了三节,现在准备搞个水泥钢钉

怎么样了 ?
今天收到一批配件,500不是通螺纹的主轴螺丝改做这个销子也许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机子一开始就注定要费劲周折!果然被我言中了!
黒鹰500就是前车之鉴啊,为什么还这样折腾啊!

呵呵,其实折腾也是玩,只是不满意因为产品某些设计上的问题瞎折腾
当然也有更大的好处,就是給很多人一个参考,想玩这个就得先折腾,后来人在折腾可以少走弯路

这么多人关注也说明小油直还是有一部分市场的,毕竟感觉跟电的不一样,尤其是声音

楼主:
改装想法
方案一
用这个金属滑套,加高球头替换原机的尾推滑套,当然原机的蟹爪也不能用了,顺便也还一套尾桨架

方案二
换尾波箱总成、尾管,这个工程稍微有些大,需要对原机的尾管座进行加工扩孔,原机的外径15mm,亚拓系16mm,亚拓系尾管稍短但尾波箱长,应该原机皮带能用
尾轴齿数不同,会影响到尾桨转速,还要采用原配尾轴,但尾轴齿轮也需要加工一下
同时也顺便把尾撑改为双撑,比原机的单撑抗震性能好一些

方案三
配件未到,待续

网友:
找了个3.0的钢钉全手工割断,用小锉刀慢慢磨,花了一下午时间。钢钉打进那个插销洞里,不会左右动,量好了刚好的长度,用一断时间应该没有问题了。
搞好了晚上搞发动鸡,因为换了20%的成品油,吓人啊,油门到30%就结合了。最高转速跟本不敢拉,油门到顶声音巨响都不知道有多高的转速,主油针已经到了三圈过了转速还是不下来,声音还是很尖。还是素油好,油门到一半才结合。这个发动鸡的转速真有点吓人,调了半天还是不敢油门100%,最多到75%。副油针到三圈左右,油门反应不错,上就上下就下一点停顿感都没有。

网友E:
我们一起买的配件你的就到了?郁闷我的今天才发出,我买了一堆,从尾管座以后的部分全部换掉了,还多买了个小齿盘,看看小齿盘能不能改到这个鸡鸡上。GD的东东看上去做工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一起买的配件你的就到了?郁闷我的今天才发出,我买了一堆,从尾管座以后的部分全部换掉了,还多买了个小齿盘,看看小齿盘能不能改到这个鸡鸡上。GD的东东看上去做工不错啊

这批是飞跃的,前两个改造方案用,gd的今天也到了,不过我没接到货,顶好明早送过来,早到也没用,只能周五晚上我才开干
小齿我也买了,还有主轴得回来看能不能装上,另外也买了尾轴,根这机子齿数差不多应该直接可以用
20%的油肯定比素油要暴力的多,最大功率28000的转速必定听起来吓人,呵呵
我烧15%油的时候测试了负5度螺距油门60%时转速就超过2000了,发动机那时差不多23000多转了,另油门15%离合器接合我觉得比较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其实折腾也是玩,只是不满意因为产品某些设计上的问题瞎折腾
当然也有更大的好处,就是給很多人一个参考,想玩这个就得先折腾,后来人在折腾可以少走弯路

这么多人关注也说明小油直还是有一部分 ...

玩模型就是折腾倒没错, 不过你提出的很多问题反映了厂商的测试极度不足, 这些问题如果好好测试是不应该出现在消费者手里的, 比如你那个飞了10个起落就磨损剧烈的零件, 如果厂商测试了10个起落, 这个早就该改了, (一般正常厂商都不会让这个case通过测试的吧)。

让消费者者折腾替厂商测试,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吧,当年的黑鹰比这个可完善多了,即便这样最后也是因为问题比较多而少人问津最后倒掉了。

网友:
估计这个产品本来就不是很成熟,如果能改进,以最少的投入体验油动那不是更好,支持楼主折腾。。。。早点出个成熟点的改装方案。。。。。让更多的人体验体验。。。。

网友E:
还有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一时忘了说,在这特别提出,主轴设计卡位螺丝在轴底部,而不像亚托那样是横销。
如果要换主轴必须大拆,最关键是要把油箱拆出来,油箱一拆关系到很多部件都要拆。
本来简单的一个换主轴,现在因为一个定位螺丝的问题搞得很复杂,真不知道这个设计工程师是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一时忘了说,在这特别提出,主轴设计卡位螺丝在轴底部,而不像亚托那样是横销。
如果要换主轴必须大拆,最关键是要把油箱拆出来,油箱一拆关系到很多部件都要拆。
本来简单的一个换主轴,现 ...

这个主轴螺丝不是问题,用弯角六方扳手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E:
没有扳手,这个问题早想过用扳手,但是原鸡没有配而且好像是2.5的内六角,这个扳手还要买郁闷

楼主:
确实感觉这机子从15升级到18,塑胶升级到金属没坐过什么产品测试,很多设计都是沿用15的,但厂家忽略了一点,15的发动机转速比18低了很多
各部件需要承担更大的负荷,最成功的改造就是动力和机架的升级了

第三套改装方案的配件到了
谷德的尾巴总成
尾桨夹做工很好,尾波箱喷砂处理不过细节还有待完善,做工可以更精致一些,细致处理一下边角就很完美了
7字拐连接滑套用的是球头扣,这个稍有些担心,会不会力量不足容易折断呢?另外固定螺丝也不是500普遍采用的M3
蟹爪也稍显单薄,尾轴两端齿盖上的不算好,自己还要稍微加工一下,当然不加工也完全可以用,最关键的是齿数相当
虽说还没机会试,但感觉应该这个可以用在这个油机上,而且是改动最少的

呵呵,这次周末回家可以大干一场了

另外还收到一件传说中的部件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9232&extra=page%3D1&frombbs=1

尾桨夹很不错

尾桨夹很不错

蟹爪滑套

蟹爪滑套

7字拐

7字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扳手,这个问题早想过用扳手,但是原鸡没有配而且好像是2.5的内六角,这个扳手还要买郁闷

呵呵,常用工具还是应该备着的
我手里英制、公制六角,梅花都有,平时想拆什么都用的上

配件也该收到了吧?

网友:
配件都还不知道有没有发出郁闷GD的东东到了就可以大改尾巴了,感觉这个尾推应该够用的,用不到多少力,必竞舵机用的都是球头
除非运气不好球头会断,那断的倒不一定是尾巴的球头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确实感觉这机子从15升级到18,塑胶升级到金属没坐过什么产品测试,很多设计都是沿用15的,但厂家忽略了一点,15的发动机转速比18低了很多
各部件需要承担更大的负荷,最成功的改造就是动力和机架的升级了

第三套 ...

這個方案有差  七字拐擺動是圓弧行程並不是直線行程  他那個用球頭用螺絲鎖死沒有自由行程空間  只會限制擺動的角度  擺動行程因該不大

网友E:
今天炸机了郁闷,因为铜滑套上的那个塑料圈卡住的钢销飞掉了,飞机急速自旋控制不住了只好收油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個方案有差  七字拐擺動是圓弧行程並不是直線行程  他那個用球頭用螺絲鎖死沒有自由行程空間  只會限制擺動的角度  擺動行程因該不大

这点问题并不大,它这个摇臂比18的那个球头扣端长很多,弧度小。最主要是用球头扣承受纵向拉伸力大于侧向剪切力,应该是个受力的薄弱环节,在考虑对这里进行一下改造,另外活动部件过多反倒增加虚位降低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炸机了郁闷,因为铜滑套上的那个塑料圈卡住的钢销飞掉了,飞机急速自旋控制不住了只好收油炸机

不仔细看贴的后果,我的那个销子早就飞没了

网友:
很想搞架小油机玩玩,期待好的产品尽早上市。

网友(2010-10-18):
古德全套,装上就能用,这个尾波箱和尾推精度不错,基本无虚伪

网友I:
恭喜蛋蛋兄改造成功  炸鸡后让你如愿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蛋蛋兄改造成功  炸鸡后让你如愿以偿

在改版未完成之前建议老兄开卖去掉尾巴的机身套装,谷德这套确实不错,几乎可以直接用,像蛋蛋兄这种安装法应该是使用机子原配的591齿皮带
谷德的皮带是583,我用谷德皮带配合谷德一体尾波长度正好,还有另外一个可行方案就是尾波总成用亚拓兼容系列,不需要改尾管座,尾管还用谷德的
只要节一段16mm尾管套在15mm尾管上在安装尾波就可以了,由于没有炸坏的尾管就没舍得用新尾管试,但试了正好可以套进去,但尾轴需要更换成
谷德或原厂的,谷德稍短两端需要加垫片消除虚位,原厂太长,可以把尾波的侧板垫高或尾轴皮带齿端修短来解决,本想换轴承可疑的,但好像没有
4×9×3规格的,呵呵。拆机顺便想换主轴轴承的结果还不行

本来这周想去试机的,无奈连续两天高烧,再加上外面两天大风今天还在下雨测试只能推迟到下周了

主轴承厚度不一样

主轴承厚度不一样

三种尾轴

三种尾轴

谷德尾轴

谷德尾轴

飞跃尾轴(YT)

飞跃尾轴(YT)

18GP原厂尾轴

18GP原厂尾轴

三种尾波(照片上谷德是分体的,一体装机子上了)

三种尾波(照片上谷德是分体的,一体装机子上了)

装机子上的谷德一体尾波

装机子上的谷德一体尾波

没买谷德尾翼回来发现安装孔不一样只能自己改造

没买谷德尾翼回来发现安装孔不一样只能自己改造

网友E:
唉我们两只白老鼠可辛苦,花了时间金钱精力。。。台湾佬快把垫片给我发来顺便到你那买主轴和大齿盘
这鸡感觉油箱也太小了一箱油好像只能飞10来分钟,有可能只有8分钟。发动鸡太吃油了吧
台湾佬有没什么奖励啊,最好一人奖一个发动鸡就好了,我们两可帮了你很大的忙了
我们花钱花时间花精力,你倒好什么事都没有等着到了西天取了经就成佛了。
强烈要求奖发动鸡一个

网友E:
唉买了古德的东东郁闷尾中联有个内六角是1.5的,可用1.5的洞又太大,用2.0的洞又太小,出厂是非标准的螺丝,搞得进进不去,出又出不来
这年头什么倒霉事都会给我遇到,只能强行用电钻直接把螺丝带进洞了,先飞着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我们两只白老鼠可辛苦,花了时间金钱精力。。。台湾佬快把垫片给我发来顺便到你那买主轴和大齿盘
这鸡感觉油箱也太小了一箱油好像只能飞10来分钟,有可能只有8分钟。发动鸡太吃油了吧
台湾佬有没什么奖励啊,最好 ...

这个绝对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买了古德的东东郁闷尾中联有个内六角是1.5的,可用1.5的洞又太大,用2.0的洞又太小,出厂是非标准的螺丝,搞得进进不去,出又出不来
这年头什么倒霉事都会给我遇到,只能强行用电钻直接把螺丝带进洞了,先飞着再说 ...

尾中联顶丝?我的没问题,只是对尾桨轴承设计和尾推有些不放心,等有了废尾管打算换飞跃那套,另外用谷德尾轴后为传动比变为6原配为5
尾桨转速变高,尾部承受力变大需要注意一点,按照发动机最大功率28000转,传动比1:11.5:6来计算主桨转速2435,尾桨转速最高会达到14609
比设计值高出2000多转,再有就是原配桨尺寸稍小,我们自己换的稍大,用yt兼容的尾结构会更保险一些

网友:
谷德的东东你说的那个尾推球头扣的问题我感觉那里不会出错,我把球头扣搞短了点,球头直接扣进尾推的球头。牢靠得很
台湾佬这个鸡鸡1100只买了半套回来,又花了半套的钱现在才好飞了郁闷。

楼主:
先飞飞看,主要是谷德的零件确实便宜,零件和整机相比差不多,不像多数厂家整机便宜,全买零件自己组几乎要多花一倍价钱
走了很多弯路,若是只用谷德的东西改装两百多块就搞定了,若是花半架新机钱连旋翼头都可以换成谷德的了,现在我花了差不多有一整架新机钱,不过好处是方案也多了,呵呵
另外我尾舵拉杆现在用的是非耐的,长买了套板牙还不好使,结果是弯了个凸型,感觉也很不错,还可以调节高低,支架还是用原厂的,那个不错

网友E:
谷德500的主旋翼头一套是392块,我晕了难道你买还更便宜?我花了500多块钱买了从尾管座以后部分和平衡杆2根,尾轴两跟,尾桨夹1付,尾中联2个等一些配件。如果你买更便宜下次找你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谷德500的主旋翼头一套是392块,我晕了难道你买还更便宜?我花了500多块钱买了从尾管座以后部分和平衡杆2根,尾轴两跟,尾桨夹1付,尾中联2个等一些配件。如果你买更便宜下次找你买

急的不会算帐了尾波总成186,再加尾管20两根,尾翼座,尾撑我买飞跃的,尾翼我没买,这些加起来也就那么多钱,呵呵
今天借休病假之机又出去试了一下,还是有问题,皮带打滑,500尾桨尺寸大改了之后转速又提高不少阻力变大,还得想办法,可以先把尾桨弄短了临时凑合
最好还是将减速比降下来,原厂尾齿也有打滑的问题,这个必须得解决。
主要是为了试试新进的rjx30%油,比原来用的15%formula确实暴力了很多,有些不适应,调了油门曲线再飞,后面就开始出现皮带打滑,只能降低转速提高螺距,但稳定性变差,还是应该首先
解决打滑的问题

网友:
我的飞得挺好

网友B:
呵呵 这个帖子 变成你们2个人的**了   其他人 都不敢玩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这个帖子 变成你们2个人的**了   其他人 都不敢玩儿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呵呵 这个帖子 变成你们2个人的**了   其他人 都不敢玩儿了~~!

這帖是測試帖  也是告訴大家優缺點  缺點改進  優點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这个帖子 变成你们2个人的**了   其他人 都不敢玩儿了~~!

都看傻了

这次真的杯具了,又吃了我一副大桨,神奇的是旋翼头其它地方还是没坏,呵呵
但遇到了一个灵异现象,上次打浆也是一样出现,就是舵机摇臂的位置变了!简单说就是原先中立点摇臂水平,打浆后发现摇臂位置变了,
十字盘严重不水平,用的都是舵机原配舵臂,舵机也没扫齿,中立点也没变,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

这次出问题还是尾巴锁不住结果炸机,但问题终于找到了,是谷德那个尾轴表面上点镀层部分脱落凿成的,尾推卡住了,真不晓得谷德是怎么
想的要把尾轴电镀了,难道是轴做细了用电镀来弥补?!

回家把机子彻底拆了这次又发现了一个更严重问题,离合器罩!因为发现它旷量很大,拆开仔细观察发现罩杯和驱动齿不同心,这个可能是
震动很大的根本原因所在,离合器罩上部安装696轴承的哪部分磨损飞常严重,出现裂纹,用手轻微一碰就掉下一小块,幸亏是拆了,否则还不知道
飞行中出现离合器罩断裂会发生什么问题,磨损可能出现的因素其一可能是发动机轴心的安装和离合器罩不同心,另外最大可能是这个罩子的质量问题了!
罩与齿不同心造成罩的轴承安装部分承受变应力造成震动严重磨损以致出现裂纹损坏,算了,还是看图吧,很难说清楚了
以后安装离合器罩一定要在上轴承时打胶,可能会减少磨损

注意罩上部轴承安装轴的磨损

注意罩上部轴承安装轴的磨损

掉下来的小东西

掉下来的小东西

右看

右看

左看,不知这样能不能看出偏心

左看,不知这样能不能看出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帖是測試帖  也是告訴大家優缺點  缺點改進  優點延用

赶紧改吧,换个人早就折腾不下去了,这段时间我几乎把时间都用在这机子上了,YT600在包里一次都没看过,两架谷德450只其中一架只在家里飞过俩起落
YT500也只是带着18出去试飞时飞过三次加起来15个起落

借着拆机顺手把发动机拆了检查检查,离合器固定座死活也没拆下来,感觉跟收到时没什么变化,刚收到时觉得气密性一般,想磨合后也许会好一些,但还是一样
不过很好着车,动力也不见有什么问题,也许这发动机就着样,所以想在弄一台比较比较,呵呵

大约一共烧了2升油,拆开的曲轴有点小腐蚀,其它完好,不过看缸套觉得磨合并不好,也许跟我的墨盒技术有关系吧,连杆、缸套加工还需要再精细一些,
主要是边边角角的毛刺,这些地方很容易掉下金属屑,对发动机寿命影响很大

跟50块的发动机放一起

跟50块的发动机放一起

火头

火头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這帖是測試帖  也是告訴大家優缺點  缺點改進  優點延用

你早说嘛,还说我不是白老鼠,说实话1100买这个鸡真是划不来,以后飞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和楼主都这么辛苦你也不表示下,如果是帮你测试你就应该送给我们测试才对

网友:
这个发动机的体积还多有诱惑力

网友:
哥俩玩得很来劲儿,呵呵,同病相连,

网友:
9494   测试的机器 都是免费提供的   还收费哦   ~!!!这个 为楼主 和圆圆 打抱不平了~~!离合器杯和齿轮不同心,这个加工难度应该不是很大吧 你这个同心度 做到0.02公差 应该不是很难吧~!

楼主:
离合器的问题确实让人有些恼火
蛋蛋,还是先停飞吧,不是离合器的问题而是谷德尾桨夹,我这次拆机仔细检查发现没有推力轴承设计的尾桨夹
在这类较大的机子上却是不行,本身它那个尾桨夹内的轴承规格就小,再加上改装后转速提高,检查发现尾桨夹几乎
**,太危险了!,其中一支桨夹的轴承内圈已经几乎要脱出,看来是还应该用亚拓的尾桨系统
另外建议厂家离合器还是改成钢的比较靠谱一些,铝的容易出现铸造缺 陷另外尾桨夹也要改,跟谷德一样规格的轴承确实不安全

楼主:
顺便再说说这机子的一大有点,分体设计真是很方便,拆发动机也很方便

网友:
是啊,谷德的尾巴大多数螺丝都是用2mm的太小了,500级的电直用用2mm的还吃得消,可这500的油用那2mm的螺丝超容易断,我运气算好,都不敢怎么飞所以几次都有问题都没有怎么炸。谷德的尾舵机架居然断裂,七字拐的定位螺丝居然断掉郁闷,问题真是不少啊。不过这些天我也都在飞第天一起落,飞完就要检查看一下有没有毛病才再飞

网友:
问题又来了,很是郁闷,一会上图,大家想都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还在折腾啊!我都觉得厂方应该给2位发工资了!

网友:
不折腾怎么办,这鸡花了不少钱郁闷,不算电子设备就算空机和改鸡的钱就差不多2000多了

网友:
机身强度不够啊,居然这里是被机机震断的。。。。。。

楼主:
会不会也是离合器罩的问题造成震动大
我们这天冷了,现在不折腾这个了,开始折腾泰世425了

网友:
服了,二人可以合开模型工厂了。

网友:
这个离合器罩我比你的磨的更厉害,照片已拍好,也想好了修改方案
轴承又买了100多块,该改的都想办法改了,准备在离合器里面加个单向轴承

网友:
这么小的油动有必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