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泡沫胶用502能否黏住KT板

楼主(2010-09-18):
如题,买的东西还没有到 现在手里没有泡沫胶 用过大力胶 结果被腐蚀了!所以问问502能行不 自己试验了下好像也有点腐蚀 强度不清楚 反正能掰掉 看粘结面是粘掉了一小部分 所以问问能行不,不是epp板 是KT板

网友A:
会溶而且不实

楼主:
嗯,那我还是等胶到了再粘吧,还不知道快干泡沫胶怎么用呢,能告诉我下么

网友A:
两边涂上 然后等一会再粘上 我一般就用泡沫胶

网友B:
你找块废KT板用502粘下就知道效果了

网友C:
帮你烧几个洞洞出来

网友D:
有膜的面对有膜的面涂少量502对准,立即压紧,10秒后会粘的很接实,又没什么重量,没膜的地方不能用,会腐蚀

网友E:
有膜的地方502效果很好,没膜就不能用了

网友F:
可以用热熔胶粘接 唯一的缺点就是分量重点 但也很牢固

楼主:
涨知识了,我买的东西明天就到了,可以happy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