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机烧了,想自己尝试绕不但不会拆请指点

楼主(2010-09-18):
改了4S  A123正在调试曲线,之前4S飞过两块电池。今天飞机没有飞3分钟了,放在地上正在调整,突然电机电调,滴滴响了两声,电机就冒烟了,我赶快拔掉电源。想研究下,看自己能绕不,但是不知道从哪里拆起,怕自己盲目瞎拆弄的不能用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C0%CF%D6%A7%C7%E0

这是老支青的帖,应该你用得上.
可以在论坛上搜索他的帖找到.好像还有不少这样的帖.

楼主:
老知青的帖没有说明拆电机的步骤

怕拆坏了,不能用了

楼主:
主要是通过拆电机和绕电机

增长自己的知识和动手能力

楼主:
轴靠近电机盖和轴承处有个环,知道是固定电机轴的

不是卡簧,就是个环真不知道是怎么上的。

网友:
这个环应该就是卡簧的代用品,作用一样。这电机的电机轴应该是外径3.17,内径3.0的,应从底部把叶片拆下,再拧下固定螺丝,然后小心把主轴从电机底部敲进去,这样就能拆开了~

我今天刚重绕了一个烧线圈的电机,第一次绕电机线,绕完后飞了几个起落的3D,动力没变,大功告成!

网友:
顶起。我的也坏了

网友:
我就是自己绕,而且还可以绕成6S电用的,呵呵

网友:
自己绕绝对没问题,我干过好几次了,挺好的,
这里要感谢老知青的,省了不少米,增加了成就感,呵呵!
关键绕圈时要记清几圈,我经常是忘了重绕!呵呵~

网友:
顶下这个贴
电机是GL的
我的也坏了和这个一模一样 看来GL电机不行啊
另外也是同样的问题 无法拆开 底部也没地方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