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MINI ONE搭配9257怎么不锁尾了呢 。在线等

楼主(2010-09-18):
汗~~MINI ONE搭配9257怎么不锁尾了呢 原来是用922锁尾的 现在更换9257之后怎么就没有了锁尾呢,感度现在是63,小弟的控是DSX7 不知道如何调,在线等大虾们给解答。谢谢

网友A:
什么现象?? 换过舵机,有可能舵机通道里要调反向,陀螺上也要调反向.

网友:
不是反向问题吧 lz还是描述一下怎么锁不了 舵机类型对吗? 还有吧行程要大于160 最好200左右

网友B:
来学习学习,正好手上有922和9257不过都还没用

网友C:
9257选1520u 333hz

网友D:
没问题啊 我就这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