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雕刻机精度

楼主(2010-09-18):
DIY的雕刻机的精度有多少啊?如果把丝杆和直线导轨全部用ABBA的,精度会不会在1个丝以内

网友:
可以,不过不是你diy的,也不是我,更不是am的专业化生产,是工厂的高级师傅,没事在家diy的

网友:
零件加工和标准件的精度固然是基础,但感觉整机出来的精度最关键在于装配和调校

网友:
整机的精度跟单一部件的精度是不同的,并非5丝误差的东西就做不出来1丝误差的整机,也并非1丝误差的东西就一定能做出来1丝精度的整机

网友:
1丝以内对DIY来说已经是很高的要求了,这个分辨率2相步进直联5螺距的丝杆基本是达不到的,5相步进还凑合,伺服当然没问题。这些满足了然后就要求加工精确,要不直线度等是没保证的,最后通过安装调试来达到预期的平行度,三轴垂直度等,整个工程不小的了。

网友:
没干过的说的话吓到高手了

网友:
1丝以内可以达到的,但是你的消差结构式啥样子了,做好了完全可以达到的,就算你D的零件有5丝的误差,只要消差结构合理,也完全有可能D成加工精度1丝的机加工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DIY的雕刻机的精度有多少啊?如果把丝杆和直线导轨全部用ABBA的,精度会不会在1个丝以内

精度=时间+金钱。也不知您要那么高精度有什么用…基本没有可能。目前最小的尖刀刀尖处都有10个丝宽,用两下刀尖耗陨出来的误差都不止1丝了…业余条件下,包括所谓量产的机器,精度也就是个数字而已,不信你试下万元以下的车床,打表好好的一开动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网友:
要知道你的机器达不达标,你还要有高精度的检测设备检测才行,这套设备估计价值不菲吧

网友:
件加工和标准件的精度固然是基础,但感觉整机出来的精度最关键在于装配和调校

楼主:
  是没有D过,只是想了解D出来的雕刻机精度有多高,呵。。。。
准备着手设计一台D着玩,机械方面没有问题,正在研究单片机

网友A:
一丝等于0.1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丝等于0.1毫米

1丝(道)(忽米) = 0.01mm  哦

网友:
好的线切割精度是可以保证0.01MM公差的。

但是不是切割好后安装就能保证整体0.01MM公差。但是,只要安装步骤及方法正确。是可以达到0.01MM的整体精度的

当然。线切割的切割精度包含平面尺寸的精度及切割的垂直度。

网友:
我做的机器 丝杠有0.05mm左右的回差 做出来的机器就有0.07 mm左右的回差  这个怎么调试也是不能 消除 不知道这个精度 算不算过得去呢
前天我雕了一个作品 感觉不是很理想

网友:
见过几种线切割的说明书,机械精度0.05,加工精度0.02.

网友:
感觉装配是个最大的瓶颈!

框架的安装孔位,或者浇铸模具的尺寸,本身误差就蛮大的,安装的时候又缺少一个精密的基准平台,出来的机器各轴间的平行和垂直都有蛮多问题。记得一个日本人的站点介绍过他改制CNC铣床的经历,他用了一款类似国内X3这样的机器(应该比X3好很多),他说考察了很多铣床,立柱垂直的几乎就没有,唯一挑了一款还算比较垂直的机子来改。

我买车床和雕刻机以前,想法总是以一个丝为心里底线。其实这个一个丝的底线是个很奇怪的想法。认真点搞,最便宜的2400元的车床车外圆一个丝还是可以做到的。至于雕刻机,个人觉得很多DIY情况下10个丝就可以了。就算是用高精度的铣床,人工的划线,打冲孔,肉眼人手操作,大概也是10个丝的水平,10个丝应该代表了大多数应用场合的需求,或者说1/1000-1/10000的相对误差应该足够了。

网友:
误差是个正态分布曲线

10个丝的误差的机器,也可能做出1个丝的误差的零件,误差是个宏观统计的概念。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机器刚性不足,但如果加工足够慢,也可能获得较高精度的原因。进刀慢,机架的振幅也趋于正态分布的中间段,这段的精度很高。

网友:
1丝的精度对于低速低压或者其他不是很严格的工作环境来说跟本没意义,我们厂里还用1902年的机器来做大理石开戒机的主轴,卡盘的中心和尾座的中心根本不在一条直线上.导轨主轴和尾座分别的延伸直线跟导轨也不平行。但是我们依然做出另客户满意的零件,只是效率低了点、说真的108年的车床了,导轨没经过刮研都像波浪一样了,真的三分机器七分师傅啊

网友:
自动化程度低的机器靠操作人员,而自动化程度高的机器操作人员的作用就没那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