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雕终于可以开工了

楼主(2010-09-18):
收了个十字滑台想做个雕铜的小雕。行程550*300mm.z轴用50mm行程的小滑台。用86步进。滑台丝杆是1520的整个滑台五十公斤以上看起来还算结实的。请各位高手提点意见。

网友:
不错不错,是铁的还是铝的?

网友:
帮你占坑

楼主:
全部铁的

网友:
铁的不错,不过结构要改下,要不真不知道弄什么结构合适了.

楼主:
改哪个结构

楼主:
我就想弄个z轴吊在上面就完事了不知这样行不行

网友:
中 国的NSK呢?

网友:
漂亮啊 东西看着很新很干净

楼主:
那黑色的连轴器很奇怪的好像是把电机轴伸进去用螺丝拉紧直连了

网友:
LZ兄弟你上当了。。。
这东西不好,很不好,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好。。。
千万别留着,便宜卖给我吧。。。

网友:
螺距过大,真的不适合搞金属
适合高速工作,比如磨床

网友:
估计价格不菲,楼主是故意拿来馋大家的

网友:
我感觉螺距太大,另外光轴导轨精度不是很高,应该会影响产品质量

网友:
步进电机一圈就20MM啊!换条螺距小点的丝杆吧.

网友:
LZ愿意多少钱出

网友:
其他都好,就是螺距太大。按两相步进电机物理分辨率200步来算,20/200=0.1,每步是0.1毫米,不知道这样的分辨率可以做什么?

网友A:
螺距不算大,每步0.1.驱动细分就是0.1/256=0.00几了,精度太高了。铣铝和铜强度度远远够用。我的螺距2040的滑台,铣铝的效果和螺距2005的没什么区别,唯一区别就是速度快了很多。这种滑台的精度比自己组装的厉害很多,不会变形。自己用钢板做的滑台,变形问题大,优势只是价格便宜。

网友:
直接吊个Z轴,看你怎么做了,因为X,Y的行程都大,Z轴的跨度会很大,强度处理有难度。你画个图出来就知道有麻烦了。

网友:
螺距过大,真的不适合搞金属 不过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距不算大,每步0.1.驱动细分就是0.1/256=0.00几了,精度太高了。铣铝和铜强度度远远够用。我的螺距2040的滑台,铣铝的效果和螺距2005的没什么区别,唯一区别就是速度快了很多。这种滑台的精度比自己组装的厉害很多 ...

 什么驱动?精度细分256都可以?另外就精度而言,螺距越小,精度越高,螺距越大,精度越差,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
螺距大,要求电机驱动能力要强!

网友:
对 。同意喽上的。。。 后期投资会大点点 小电流的电机速度会少不少

楼主:
我驱动用明浩的4.2a的。最高100细分。z轴是固定的行程只有50mm应该能够加固的。精度的话只要把z轴调好应该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错 卖吗

980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真无知,原来细分可以提高精度的么?

不好意思,我新学的,问了高手,说细分不能提高精度,不过精度能够提高细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80

你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新学的,问了高手,说细分不能提高精度,不过精度能够提高细分。

乱放大炮,乱当砖家,容易误国误人!

楼主:
今天把电机装上试了下。十细分。加速2000  速度25000上到30000就堵转了。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一下下面升降工作台要怎么弄才好

网友:
这样做结构 滑台浪费了!XYZ 堆在一起了..................

网友:
喜欢这种结构,搞卫生很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真无知,原来细分可以提高精度的么?

我也第一次听说呢

网友:
这结构挺有个性。

网友:
楼主这个结构好 看着新颖

网友:
X轴滑台受力不合理,有点像跷跷板,改成双Y轴的“天车结构”估计好点,不然就真的浪费这么好的滑台了

网友:
好一个雕刻机

网友:
结构很有创意

网友:
20mm的螺距,分辨率太低了吧?

步进一般1圈200步
每步20mm/200=0.1mm,能干什么呢?下粗料还可以.

网友:
利用铸铁滑台,拆成两个,做雕刻机的X轴,同时换螺距更低的丝杆,倒是不错.
现在这种结构在端头的受力感觉很可怕.

或者步进加一级如1:10减速(又要考虑回差问题,不过即使有点回差,分辨率还是可以提高),这样每步可以做到0.01mm

网友:
看了步进细分的概念,好象可以代替更细的螺距方案?

细分驱动器的原理是通过改变相邻(A,B)电流的大小,以改变合成磁场的夹角来控制步进电机,这个精度<步距/细分数

网友:
这个做法,只能雕刻木头。

网友:
关注下楼主能做个什么样子的机器来

网友:
我是新手,我也感觉那种受力好像不好!

网友:
唯一的遗憾就是螺距了!其它都没得说!

楼主:
今天用千分表测了一下。并不是大家说的那样每步0.1mm.25细分下点动0.001每按四下千分表都能准确走四个小格

楼主:
试雕了一下。小壁虎2*3.5CM用了五个小时,精修用0.1三棱刀,速度二百,行距0.05,感觉效率很不好,请高手指点一下,雕铜要用什么刀?速度跟行距,主轴转速等参数怎么设?谢谢

网友:
把机器整体拍个图看看,看什么样子.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说雕铜要用什么刀?速度跟行距,主轴转速等参数怎么设?

网友:
LZ这个机器比较强悍~

网友:
 这种结构,我还是头回见到~!

网友:
做成这样,估计不久要拆掉,浪费一堆铁架而已.Z轴通过高度很小,X,Y的边上受力很大.

网友E:
Z才50MM能做什么?汗。。。反正不符合我的习惯。太局限。
这样的结构很碍手。影响DIY心情
这样的电机还想速度快?还要雕铜?F200还觉慢?知足吧。另外+2000换水冷变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