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得 2801 PRO !!

楼主(2010-09-18):
要悲剧了  !!!
手里是亚拓550e 3g 系统 无副翼得  但是买了 2801 PRO  傻控
有朋友说 2801 PRO控   不支持 3g 无副翼得系统

这可怎么办 !!!!  钱打水漂了?

楼主:
等专家门诊~~~~~ 我这挂号了~~~~

网友:
是哪个不懂装懂的跟你说的???

我就用2801PRO飞的3G!

很好用啊,手感超好,价格便宜,还不失控,辐射也小!

楼主:
刚才 在别的帖子有人这么说得:
“本人年初头脑一热,收了架600N顶级版,控也没有另外买,用原先玩电机时留下的华科尔2801。华科尔的机子太差,直接扔进了垃圾桶,唯独留下了这个控。新机入手后装好,用WK-2801控飞了8、9桶油,一切正常。前几天头脑再次不定期发烧,又收了套亚拓3G系统。装了后发现亚拓3G系统根本不能用在华科尔接收机上。3G系统安装设置好后一切下常,但只要你关机再开机,尾舵机总是不动。在开机状态下拔掉3G控制器的电源再插入,就OK了,但这时你的机子还是不能飞,因为你预设的控制数据根本不起作用。后来还是进一FUTABA 10CG才解决问题。
  这里提醒下各位魔友,WK-2801控不支持3G无副翼系统。为了给你的JJ留下日后升级的空间,建议你不要买华科尔的控。本人一开始就是玩华科尔,总的感觉是那个东西太差,除了机子和配件价格贵得离谱以外,没有一件好东西。”

楼主:
然后紧接着  有个哥们这么回答的
“3G版的之所以不能用, 我的感觉似乎是因为华科尔的接收机的第1、2通道和目前的主流接收机是相反的。华科尔接收机的第一通道是升降,第二通道是副翼,而FUTABA接收机的第一通道是副翼,第二通道是升降,3G系统控制器的那三个舵机插头中副翼的那个插头是3根线(是给系统供电的),要求将这个3根线(副翼)的插头插入接收机的第一通道,而在华科尔接收机上,对应的却是第二通道,所以不能用。这是我分析的可能原因,希望的同样经历的高手交流。”

最后我看了之后开始哭了

因为我已经买了 2801 且还没到 在路上    这可如何是好

网友A:
那都是吹的,而且都是神吹!!不是我说,那哥们根本就没买过华的JJ,估计控是收的二手的。

不然不是我替华的小JJ讲话,尽管我也把我的4G6S出了,但我绝对不会把它丢垃圾桶,那小JJ放着做静态也是非常不错的!!!一听这词就是个既爱吹牛又不环保的主!

他根本就不会用2801PRO的控,那个控和其他主流控不同,如果你不是设固定通道ID码的话,用自动搜索的,就必须2次对频,否则是不锁尾的,就是接受和控需要对两次频,第一次可能对上也可能对不上,不过不论对上或没有对上,都要把接受和控关掉,重新对一次,就一切OK了!

用华的控和接受,如果你单飞,那么一点事都么有,如果是群殴,那么必须设固定ID对频,否则很容易有干扰倒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都是吹的,而且都是神吹!!不是我说,那哥们根本就没买过华的JJ,估计控是收的二手的。

不然不是我替华的小JJ讲话,尽管我也把我的4G6S出了,但我绝对不会把它丢垃圾桶,那小JJ放着做静态也是非常不错的!!! ...

完全同意yangx兄的说法,我朋友也在用2801pro上vbar,都不知多好飞…很多人不懂就乱说,说话真是不负责任!

楼主:
哈哈哈哈  那么说 亚拓550E 用 2801得控没问题啦!~~~?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通道不同,就不能换着插一下么

网友:
列兵的问题一般都很雷人。。。

网友:
怪控是什么事情,人傻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都是吹的,而且都是神吹!!不是我说,那哥们根本就没买过华的JJ,估计控是收的二手的。

不然不是我替华的小JJ讲话,尽管我也把我的4G6S出了,但我绝对不会把它丢垃圾桶,那小JJ放着做静态也是非常不错的!!! ...
说得好,支持!

网友B:
都上v8了,还用2801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上v8了,还用2801控呢?

列兵玩无副翼...貌似有点象枪手的感觉。。。

网友:
亚拓550e + 3g 配这个控 。。。

楼主:
为啥说 像枪手?

不是说这控 还行么?

网友:
LS的,没事,我也新手,我也玩3G,我也用2801PRO。

只不过我还有一只11X~~~~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根本就不会用2801PRO的控,那个控和其他主流控不同,如果你不是设固定通道ID码的话,用自动搜索的,就必须2次对频,否则是不锁尾的,就是接受和控需要对两次频,第一次可能对上也可能对不上,不过不论对上或没有对上,都要把接受和控关掉,重新对一次,就一切OK了!

用华的控和接受,如果你单飞,那么一点事都么有,如果是群殴,那么必须设固定ID对频,否则很容易有干扰倒是真的。 ...

yangx,你好。请教一下——
1、我也是2801 Pro的控,原来用自动ID时,发现有时候对不上,经过拔插电源、开关控这样的胡乱的试验几次,可能就对上了。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必须控显示LINK字样那小段时间里面必须给接收加电才能对上,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内没来得及给接收加电就对不上了?这方面你有什么经验给讲讲,谢谢了。

2、由于上面自动ID有时不好用(可能是我没掌握规律),于是我就用了固定ID。固定ID呢,可靠一些了。但有时还是发现先开控后,然后再接收加电时,接收没反应(还是闪红灯),这时再把控重新开关一次才能对好(接收红灯常亮),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如果你了解原因,请给讲解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我是这么做的:
先开控,然后接着就开接收,所谓开接收,就是把飞机上的电调和电池接通,等控检测完成后,不管对上不对上,都关掉接收电,再关掉控,然后再开控,开接收。
一般我是开控后就直接插飞机上的电池的,这是控应该还在LINK状态下。
有时候飞机插上电后,等LINK状态结束时,可以对上频,但有时候不锁尾。
一旦对上一次以后,在不关控的前提下,更换飞机电池,都一次就OK了,不用再进行2次对频了。
华的控就是这样,无论是固定ID还是自动检索,开控就要2次对频。
建议还是固定ID保险点,不太会被其他2801操作者干扰到。

网友C:
先开控,然后接着就开接收,所谓开接收,就是把飞机上的电调和电池接通,等控检测完成后,不管对上不对上,都关掉接收电,再关掉控,然后再开控,开接收
-------------------------------------------------------
每次都要这样吗, 很麻烦的样子。

网友D:
如果是自动检索打开控只要在控的指示灯停止闪烁前(大概10秒内)接通接收机电源就可以对上了。
如果是固定ID就相当于锁定频率,无论先开控还是先开接收机都可以迅速接收到信号。

网友E:
沒有看懂,我一般是先开接收机,把飞机放好,然后近距离开控,一般不用二次对频,飞机换电池一般自动对频了,不用重新对频,如果抖舵,重新把电调与电池重新连一下就oK了

网友C:
抖舵 经常会出现不?

网友F:
我的经验:
固定ID后是不需要对频的,无论先开控还是先开接收机
如果你固定ID后还需要对频,不是接收机有故障 就是固定ID操作不对
固定ID是发射和接收同时锁定频率

网友G:
开控后接通接收电源,等接收灯全亮了,如控还要闪几秒,只须动下摇杆对频立即结束,不用傻等.

网友A:
只要控关掉再开,自动搜索的必须2次对频;固定ID我是保险起见,也对2次。
开控只要进行一次这样的动作,以后只要控开着,你换电池,都不用再对频了。
习惯了还是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