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又一问题?

楼主(2010-09-18):
控没打开时,在中间

控打开后,没动任何操作,它自动下拉了..

楼主:
好吧,就小问题,看了这个贴,已经解决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2588&extra=page%3D1

网友A:
并非小问题。我按照帖子所述进行过维修,没有用的。在工程模式下卡住的舵机不接收控的指令,没有任何反应。但是有不少人按照这个方法修理好了。只能说我运气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非小问题。我按照帖子所述进行过维修,没有用的。在工程模式下卡住的舵机不接收控的指令,没有任何反应。但是有不少人按照这个方法修理好了。只能说我运气不好吧。

如果不接收控的指令了,最好还是返厂回去售后..我也是这样返的厂..有必要控和飞机一起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