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舵机的定位卡坏了,能修吗

楼主(2010-09-18):
RT
情况是这样的,
舵机
一接电,里面的马达就不停的转,但控制不了。
这个能修吗?谢谢解答

网友A:
和“定位卡”没什么关系,是齿轮坏了,解决办法-换齿轮
和“定位卡”-估计说的是输出齿上的小挡块?没什么关系,是齿轮坏了,解决办法-换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