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舵机的定位卡坏了,能修吗

楼主(2010-09-18):
RT
情况是这样的,舵机一接电,里面的马达就不停的转,但控制不了。
这个能修吗?谢谢解答

网友A:
你怎么认为是定位卡坏了呢?难道舵机平时只转一点角度的时候定位卡也在起作用吗?好好想想

网友:
换齿轮即可

网友B:
扫齿或者电位器断线或者电位器与输出齿机械断开
定位卡有不有都无所谓
如需修复定位卡  可以用AB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认为是定位卡坏了呢?难道舵机平时只转一点角度的时候定位卡也在起作用吗?好好想想

谢谢提醒。
我是发现舵机坏了旺旺卖家,他说可能是定位卡坏了。
昨晚我打开了舵机,齿没扫,可能是定位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
我是发现舵机坏了旺旺卖家,他说可能是定位卡坏了。
昨晚我打开了舵机,齿没扫,可能是定位器问题。

那叫微型电位器(可调电阻),很难配,楼主焊2个电阻上去,可以当双向电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齿或者电位器断线或者电位器与输出齿机械断开
定位卡有不有都无所谓
如需修复定位卡  可以用AB胶

电位器坏或输出齿断开了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