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又一架超级好飞的小机诞生了-------初级小水机.(千辛万苦的弄到几张照片和撞机视频)

楼主(2010-09-18):
第一次用KT板做完一只整机,纯属“信手雌黄”
主材:5MMKT板用电热丝片成约2MM带皮的
电装:双6MM电机直驱46MM正反桨一对,140MAH电池,玩具二通道遥控,油门控制升降,差速控制转向
翼展:425MM,长度:330MM,整机飞行重量26克,翼载荷约9克/平方分米;

机翼采用电吹风高热挡,热定型,加两片翼肋

机腹内的部分隔板

小浮筒

接收机安放用双面贴固定

电机和接收机天线的布置

天线从这里穿出来,冒充一下2.4G的...

机头电池仓

完成的白板机和使用的两通道遥控器

涂装前的重量

嘿嘿,虽然没的可供它飞行的水域,但好歹总得下一下水嘛,只好委屈它在澡盆里泡一下了,还好,没沉....

涂装:(俺最痛苦的事 )老规矩,手绘加马利牌广告颜料,蓝色和绿色

这里可以看出俺手绘的水平的确不怎么样

在家里试飞撞墙上后机头己经有些折皱了

加了电池活盖和涂装后的重量,
居然增加了2克

今天又折腾了一番,给小机机弄了个滑跑起飞架,俺管它叫“保姆车” ,滑跑时,机机放在小车上,小车就随着机机一起滑行,机机起飞后,小车就留在地面上,这样既可解决没有起落架不方便在地上滑行起飞的问题,又不会增加机机的飞行重量,一举两得

室外飞行测试:(带140MAH电池)
双电机安装无拉力线偏转,不起动差速,基本能保持直线飞行,
无起落架,手抛起飞,半油门即可轻松平飞,全油门可快速爬升,
差速转向反应中等灵活,最小转向半径目测约4米,
在光滑的地面机腹滑行6,7米也能起飞,
关闭动力可以正常直线下滑降落

今早上起来,一个人费千辛万苦的付出了撞墙和坠机的代价才弄到几张不太清楚的照片,贴在后面回贴里了。。。

网友:
真不容易,回来就有沙发坐
这个蒙皮真好看,似乎还有减小阻力节省动力的效果

网友:
一出手就不一样

网友:
顶 不废话,就一个字。晕多了七个字和一个标点符号。啊又多了

网友A:
不错的小jj,能飞多少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小jj,能飞多少分钟? [/quote
晕啊,居然忘了记时间了
感觉两只6MM的电机并不怎么费电,反正140MAH的电池在一个12米*12米的院子里折腾了有6,7个起落吧,其间还有两次用机腹在地面滑行起飞
估计要是在宽敞的地方飞的话,一个起落飞到电不足的话应该能飞个7,8分钟没问题吧

网友:
鸡鸡漂亮,kt板怎么还有纹路的?我买的kt板都是光光的

网友:
超好看的小飞机啊,呵呵

老哥可以飞了最后降落在你家浴盆里

网友:
颜色不錯看,最好再來一層薄薄光叨油,就快會變成品了!

网友:
好机一定要顶,水里起飞不知道行不行?我上次6mm的双发在水里试飞,没有起来
王老吉也不错

楼主:
自飞自拍真的很难搞
千辛万苦的弄到几张不太清楚的照片,代价也不小,一次撞墙,一次坠地,各位凑合着看看吧

这张是照得效果最好的一张了

起飞离地的情形,没有起落架,靠机腹在地面滑行起飞,偶尔试一下还是可以滴

悲剧上演!

左手拿控,右手拿相机。。。结果拍到的就是一段撞墙的视频

为了近距离拍到视频,不得不强制小机机在面前作小半径回转,结果就是---坠地

总的来说,正常飞行时性能还是很不错的,双6MM电机动力很充足,大角度爬升也很轻松,有一次居然做出了一个倒筋斗而没有失速 应该具备从水里起飞的潜质。不过俺最喜欢的还是它飞到二,三十米高的空中,然后关掉动力,看它就那么飘飘悠悠的往下滑,它自己降落远比俺操纵它降落来得完美, 好机一台,等炸毁了再做一台

又搞到一段在家里飞的视频,这次没有撞柱子哦,
不过这机在家里飞的话,尺寸稍大了点,速度也显得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飞自拍真的很难搞

是不容易啊,又要控飞机,又要控相机,虽然我的拍摄设备带头上,还是会影响视觉

网友:
哈哈,我是来看小鸡撞墙的

网友B:
仔细看过了,你的控是海鸥号的,要改,否则转弯不受控制

网友:
大早上看到撞墙照,心情愉快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过了,你的控是海鸥号的,要改,否则转弯不受控制

这套遥控你也在用吗,这个是靠双电机差速转向的,最主要的是要两只电机匹配,也就是说转速要尽可能的接近,桨最好是一对正反桨,装电机前最好先测试一下推力,差别不能大了,否则就要另换电机
这套遥控的距离在没有阻挡的情况下估计100米应该能达到,早上飞的时侯,有一次飞出院墙外面,视线被挡住,只好高举着控,一阵乱按,过了几秒钟居然又飞回来了

网友:
好厉害哦,轻而易举小飞机就做成了。

网友:
厉害啊

  俺是新手,还没接触过,等有一定基础了再做,现在是学习阶段

网友C:
请问楼主,裹在电机表面黑色的套子是买成品的还是自己做的?怎么粘上机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套遥控你也在用吗,这个是靠双电机差速转向的,最主要的是要两只电机匹配,也就是说转速要尽可能的接近,桨最好是一对正反桨,装电机前最好先测试一下推力,差别不能大了,否则就要另换电机
这套遥控的距离在没 ...

那飞机动力没的说,就是控不好,打转弯很快就转了 ,松开转弯,居然还要转一会,98%都跑偏, ,我的现在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裹在电机表面黑色的套子是买成品的还是自己做的?怎么粘上机翼?

那个是配套的电机座,买电机时一块买回来的,机翼上先贴上薄碳片,然后用粘得牢或泡沫胶粘在贴碳片那里的机翼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飞机动力没的说,就是控不好,打转弯很快就转了 ,松开转弯,居然还要转一会,98%都跑偏, ,我的现在拆了

哦,那应该是延迟现象吧,这种低档控很多都有这种现象,摇杆时往反方向打一点再回中应该能及时修正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应该是延迟现象吧,这种低档控很多都有这种现象,摇杆时往反方向打一点再回中应该能及时修正过来

你试试吧,98%修不回来

楼主:
今早上去飞的时侯发现一个问题,以前玩的红外的是必须开油门后方向摇杆才会起作用,而这个控不用开油门,直接拨动方向摇杆,电机就会转,左右均可,你们的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早上去飞的时侯发现一个问题,以前玩的红外的是必须开油门后方向摇杆才会起作用,而这个控不用开油门,直接拨动方向摇杆,电机就会转,左右均可,你们的是不是这样的。

左右其实是个开关,防止转弯掉高度的(一个电机全油门,一个半油门),下面的微调才是比例控制的,油门也是3段的,不是比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其实是个开关,防止转弯掉高度的(一个电机全油门,一个半油门),下面的微调才是比例控制的,油门也是3段的,不是比例的

谢谢!另外你的控改过了吗?怎么改的,能发个贴说一下吗,俺对电子很白。
虽说只是几十块钱的东西,折腾折腾也蛮好玩的,少花钱多办事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左右其实是个开关,防止转弯掉高度的(一个电机全油门,一个半油门),下面的微调才是比例控制的,油门也是3段的,不是比例的

对这个控就是这样的,有啥好的改装方法?共享一下

网友:
漂亮 下水啊 看看水上起飞效果

网友:
用陀螺仪来控制两个电机的差速会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这个控就是这样的,有啥好的改装方法?共享一下

我就是把微调的电位器换成标准控的电位器,都是3根线,然后加个杆,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把微调的电位器换成标准控的电位器,都是3根线,然后加个杆,就这样

不错,不错,这下差速控制变成比例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配套的电机座,买电机时一块买回来的,机翼上先贴上薄碳片,然后用粘得牢或泡沫胶粘在贴碳片那里的机翼上就行了

能告之在哪里买吗?

网友E:
看LZ的房子就知道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LZ的房子就知道有钱

晕,玩模型和有钱没钱并无直接联系吧,我玩模型除了必要的东西,凡是能自己DIY全都自己做,玩模型其实就是玩的一种心情,享受的是那个过程,总之开心就好

网友:
  小飞机的涂装加个眉毛就更好玩了

网友:
请问你是用什么浆啊,来给连接

网友:
高手啊,多多学习.

网友(2010-10-19):
玩的就是动手。。

网友F(2010-11-20):
好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