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 倒退几乎没有

楼主(2010-09-18):
用的是美国手 右手摇杆往后拉到底 飞机几乎不往后倒 这是什么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请各位帮忙!我看舵机是起作用的!相信不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
我的怎么飞都ok 除了倒飞

网友:
悬停的时候有没有前进的倾向?

引用 楼主:
用的是美国手 右手摇杆往后拉到底 飞机几乎不往后倒 这是什么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请各位帮忙!我看舵机是起作用的!相信不是舵机的问题

用微调把直升机的悬停调好,前进和后退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用‘大舵’试试?

网友:
查看一下倾斜盘(十字盘)下面的一个定位环,上面有个小固定螺丝的。定位环和倾斜盘之间应该有不少于1mm的间隙。如果定位环紧靠倾斜盘,将使倾斜盘没有移动量,尤其会影响后退飞行。

网友:
把那个控制前后的舵机上的连杆向上拧点,100%行的~

网友:
先把悬停调好。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