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比较初级,舵片,舵角安装

楼主(2010-09-18):
舵片厚度有15MM,加上舵角的厚度,将近20MM,,,,没有这么长的小螺丝穿过并拧上,,怎么办,我现在的50级,,只用了10MM长的自攻螺丝,拧在轻木里,,这样牢不,,真怕飞上去,一拉舵,,舵角就掉了,,,,怕怕 ,,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不?

网友A:
要不轻木里面嵌块层板?

网友B:
如果孔不松的话 取下螺丝,在孔里滴几滴502强化就可以了
我的90级的也是用的2个木牙螺丝,不过是15毫米的,磕磕碰碰也一点问题没有。轻木+502就有松木的强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