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R DSX7 控的朋友请进~~~(已解决)

楼主(2010-09-18):
新买的控DSM2  到手就是美国手。装直机发现问题
控系统选着M2制式推油门,舵机是前进和后退;推升降通道,舵机上下推十字盘运动 那我想制式反了,于是进系统改为M1制式。可结果舵机正确了,电机有不能正常启动了。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通道上舵机线接错了,完毕

网友:
楼上整解 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上舵机线接错了,完毕

应该没错啊~~飞机从前往后看,右边的舵机接6通道,左边前1接2通道  右后接三通道  尾舵接陀螺(陀螺三线的接4通道单线接5通道)电调接1通道

网友:
额  错了  给你个图看看吧    3通道接的是电调

网友:
螺距下面的舵机是副翼舵机 接1通道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

网友:
哦 我没用过DSX7  我说的接线方法是6通道的接线方法  这儿有个贴你可以看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5411

楼主:
已解决,谢谢楼上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