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黑人大哥:接收进水什么零件容易坏?

楼主(2010-09-18):
我有两个接收都是掉进水里的,用酒精清理吹干后发现距离只有2.米左右,请黑人大哥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两个接收都是掉进水里的,用酒精清理吹干后发现距离只有2.米左右,请黑人大哥指点

一般进水后造成距离缩短的原因在高放部分,简单的修理方法是:将板子上所有的三极管都换掉——省去检测之繁琐,反正也就那么几个三极管不是?
在换管子之前,请将这接收机放在大太阳下暴晒一天后试试,或许是那个印有455的中频滤波器中还有水汽。
还有,检测一下那个印有XY8601B上方的稳压IC(第二张图片中的元件),它的输出电压应该是3V左右,若偏差大了的话,先将其更换。

网友:
 ~~黑个很厉害的~我很佩服黑哥的呢~~

网友:
还有那三个中周可能有水气没有干,放置久一点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总之一句话,先暴晒一天再说

楼主:
谢谢黑人大哥了!

网友(2010-10-31):
黑哥  无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