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皮带轮

楼主(2010-09-18):
买了一台钻,没有电机和皮带轮。电机买了一个,求一个皮带轮。就是主轴上那种。
三层塔轮,直径从上到下81.5+122.9+164.3,每层厚度25左右。
哪位老大有或者见过,联系:手机15653963980,QQ54963094

网友A:
楼主钻主轴上的皮带轮,我只在很老很老的车床上见过,那机器还是解放前的进口货·····一个大电机同时带多台床··

网友B:
我以前计划做铣时在淘宝上见过类似的,给你发了论坛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钻主轴上的皮带轮,我只在很老很老的车床上见过,那机器还是解放前的进口货·····一个大电机同时带多台床··

这个钻也不年轻了。前苏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计划做铣时在淘宝上见过类似的,给你发了论坛短信。

谢谢老弟,已经看了你给的链接。塔轮不少,没有我要的这种。

网友:
LZ没有对比物,但是看你门锁扣的位置,钻有700的高度?底座台面有多大呀?!新手想多了解些没有见过的老家什。这钻,家用有点委屈了吧。看着壮实!

楼主:
回复 网友C:

立柱加底座高度800左右,底台400*500左右。原来用这个小的,强度不行,钻的孔都是歪的,只能换台结实的了。

网友:
铸造加工一个

网友:
买三铁饼拼起用.
个人意见你还是把你的皮带轮车槽

网友:
不行我帮你做个吧  简单的很

网友D:
Z4001电机上就是这种不过是铝的,尺寸也不知可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E:

铸造加工估计价格不菲。肯定没人搭理你。

楼主:
回复 网友F:

拼起来感觉很复杂,改成三角带也很麻烦,主轴上的皮带轮是带丝扣的,还要车丝。
最好的办法还是求个(做个)电机上的皮带轮最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G:

已PM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D:
Z4001电机上就是这种不过是铝的,尺寸也不知可合适

看到Z4001的电机上的皮带轮了,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