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机花式求助

楼主(2010-09-19):
三叶 32级 能不能做花式板机
能的话可以做多大?

网友A:
看你用什么材料了,深圳有一个哥们用25级引擎 KT板做主材料 做了翼展接近2米的花式板机,漂浮性能极佳

楼主:
有没有视频啊
对了 32级的10分钟能烧多少油啊

网友B:
我的飛機是25級3D吉比板機,以前淘寶上大概300左右買的,搭配三葉出口版的MAGNUM 32級固定翼引擎,起飛重量帶油1550g,120ml油箱一箱油暴力飛行大概6分鐘,休閒飛13分鐘左右,3D沒有任何問題,不過吊機就需要陀螺手喔~~~太靈活~~~

楼主:
能做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