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我遇到的f3p的一个重要问题!

楼主(2010-09-19):
用3mmkt做了一架kt机
配置 ax2205 ,10a电调,辉盛9g,奥泰3.7*2,西安孵化6通,花牌500mah 2s1p
整机起飞重量165g,吊机要80%以上油门。
还有减重空间。

不过遇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飞机轻了太不抗风。首飞,第一个起落,起飞后转弯,空间不够怕飞树上收油门,掉下来脚架摔掉了。脱胶。
第二个起落,转了几圈降落的时候,(起落架掉了,滑行降落)风一吹,飞机侧翻,桨拖地,电机座给弄松了。没法继续飞行。
回去粘好可以继续飞。

但是问题来了,外场风太大,飞机抖动厉害,很难精确控制。f3p场地是个大问题。。。。不然起落的时候一阵风吹来。。。。。
大家都是在哪里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谢谢!

网友:
f3p比赛都是室内的

网友:
f3p是室内花样比赛项目,你室外飞。。。。当然不抗风啊

楼主:
看到140g以下的那个贴冲动了。现在没有地方飞,做了也没用啊。。。好机无飞行之地。
想了解下大家做好以后一般在哪里飞呢?

网友:
F3P  F3P 3D机
  F3P是国际航联(FAI)新推出的一个室内花样航空模型比赛项目。目前,F3P的比赛规则为暂行规定,是F3A规则的一个附录。在全球范围内,德国的F3P活动开展得比较早,水平比较高。2004年,德国的国际航联代表向国际航联提交了最早的F3P规则。
  参加F3P比赛的模型飞机不得为直升机。它的姿态、方向和高度的控制是由地面上的操纵手利用无线电信号操控其舵面而实现的。参赛飞机的总重量不得大于500克。所有不排废气的动力装置都可以作为其动力。电动动力系统所用电压不得超过42伏。
     为安全起见,飞机不得有尖锐突出,起落架、轴尖等等要做适当的包裹。如果发现参赛飞机本身不安全,或做出不安全动作,裁判可立即终止选手的参赛资格。
     所用无线电设备应为开路系统。模型飞机只能接收发射机信号,但不得传回反馈信号。禁止在控制系统中使用利用惯性、重力、或其它参照系统的自动驾驶仪器。禁止使用预先编制程序或采用定时装置来控制参赛飞机。禁止在控制系统中采用声音识别模块和具有学习功能的电子模块。
     在比赛飞行中,每名操纵手只可以配备一名助手。
     飞机的机动范围以比赛场所的天花板面、地面、墙面,以及划定的安全线为界。场所室内的空间大小推荐值为长40米、宽20米,高8到12米。
     F3P分为规定动作(F3P-A)和自选动作(F3P-AM)两部分。F3P-A由一系列参赛选手必须完成的飞行动作组成,而F3P-AM,又叫飞行音乐剧,则是通过在参赛选手自选的音乐伴奏下完成一系列自选动作而实现。
     F3P-A共有13个规定动作,每个规定动作的满分为10分,每一得分均为整数。起飞和着陆两个动作不得借助外力,即:不得有人手掷或手接参赛模型飞机。裁判只能给起飞着陆动作打0分或10分。在计算总成绩的时候,每个动作的得分将和该动作的难度系数相乘。F3P-A的规定动作讲究准确:直线要直,圆线的半径要保持恒定,滚转的速率要一致。所有13个动作要在5分钟内完成,中间不能有间断。
     与此相对,裁判并不为F3P-AM,也就是飞行音乐剧,中的每个动作打分,而是根据他们对选手在完成自选动作时所展现出来的飞行风格和艺术质量打分。裁判要看各个动作是否完成得中规中矩,它们是否有效地利用了赛场的空间,它们形态是否多样有趣,它们和配乐是否合拍,它们的编排是否连贯,它们快慢的变化是否令人愉悦。F3P-AM的总分也是10分,但允许裁判给半分,例如,0.5分、6.5分、9.5分、等等。飞行音乐剧的时长规定为2分钟,正负误差不能大于5秒。
     比赛可使用F3P-A规则搞选拔赛,优胜者可进而被允许参加飞行音乐剧的比赛。
     一场F3P比赛需要一名记时员,至少3名裁判,一般不多于5名裁判。大型比赛可使用更多的裁判。

网友:
羽毛球馆或者网球馆吧。。。。

楼主:
没有场地飞麻烦啊。。。

网友:
冬天来了,北方的风也大,用7毫米的EPP在做一架重量在300克左右的室外机,问题就解决了 当然风太大也不行

网友:
不一定一定要室内。微风室外也行。
但是f3p是需要一定基础才能飞的

网友A:
要抗风的,那就不叫F3P了~~~~

网友:
我在图书馆找到一个好地方飞 四面都是6层楼房 虽然没盖子 也算无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抗风的,那就不叫F3P了~~~~

刘哥,没想到你看到我帖子啦。。。。荣幸啊。

网友:
学校里经常有那种回字形的楼,中间类似天井,没风,可以飞的、、、

网友:
F3P最大的不同在于超低空飞行是正常姿态 而一般飞行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