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直升机“美国手”飞悬停????

楼主(2010-09-19):
当直升机“俯仰”和“横滚”方向都出现偏差时,请问“美国手”是先打升降舵再打副翼,还是先打副翼再打升降舵????还是斜着两个一起打,好像难度很高????

感觉“日本手”飞悬停容易些,升级舵和副翼分别在两个杆上,可以同时打舵。

我在此先谢谢各位高人啦!*^_^*

网友:
同时打。这正是美国手的优势。
一旦飞起来控其实是没有什么中立点的概念的,哪个位置能够让飞机稳定哪个点就是操纵杆的中立点

网友:
都孰能生巧的地步都是同时打的。

网友:
你难道手指只会上下左右动,不会斜着搞?

网友:
个人喜欢美国手

以前飞固定翼的时候,空中可以左手撒把,不撒其实飞航线也不咋动。。。。。 一个杆子搞定很爽的。。。。

网友:
你想象你右手的控杆就是旋翼头顶部,你的手指就按着刹车盘,看到旋翼头向哪边偏你就往相反方向按就行了——实际上比日本手简单很多——根本用不着区分升降还是副翼!

网友:
美国友的顶一个。:loveliness:

网友:
美国手的再顶一个:loveliness:

楼主: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以上各位模友的指点,现在正在努力练习中!!!!

网友:
 这问题就象问开车的时候.方向盘到底应该先打左还是先打右一样的难回答. 会飞的人自然知道怎么打.不会飞的人自然不知道怎么打....我没人带.在自己改了美国手飞到了四面旋停才知道有美国手.我用的就叫美国手.开始买来的飞机是日本手的一直起不来.还好退魔之前想反正要丢的东西为什么不拆来搞一下.因为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上论坛.无师自通的研究后觉得美国手是能飞起来的.两年就能熟练的倒四面和航线了.我飞美国手完全是属于进化论里的自然选择.

网友:
也不一定,我就是在日本手飞得很猛了,才换的中 国手,懒得改控了,,不过这时好练了,我换了国手后,直接起飞悬停,4块电池感觉反应过来了,就试试航线,还行,差不多再过了10来块电池 ,就敢猛飞航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