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同心度差有救吗?

楼主(2010-09-19):
今天有空把前几天买来的二手台钻拿出来玩,发觉同心度很差,就想到能否像车床那样来个“自宫”?具体该怎么做

网友A:
一般是夹头爪磨损换夹头

楼主:
卖家说买来就没怎么用,况且他是木工,看外观也是这样的,所以对同心度也毫不怀疑,唉,一失足

网友B:
夹头卸下来,擦净重装一遍试试

网友C:
先看看轴的同心度如何,如果轴的同心度可以,就换钻夹头,如果轴就不同心,把轴的锥度“自宫”磨一磨或者上车床找正后车锥度。

网友D:
拆下来!再解决

网友D:
不动手永远解决不了 就像鱼岛一样。。。不给它点硬的就拿不回来。。。好多东西都一样都是要吃硬的

网友E:
同心度用锤子搞定 就怕是圆跳动

网友F:
磨刀石伺候~~~~~~

网友G:
没有设备比较难搞

网友H(2010-12-17):
同心度较难搞啊!!!

网友I:
台钻本来就不需要很高精度,至于同心度问题!在台外上,根本没什么关系啊,麻花钻本来就有定心的作用!况且打出的孔,大个10丝8丝的也没事啊!有精度的,就用铰刀了!

网友I:
楼主是不是说钻夹头不行啊,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J(2011-04-02):
我的已经自己解决,在工作转动用一金刚粉钻磨,因为转速高,磨的也就很均

网友K:
很想知道如何修复。

网友L:
请饶恕我的白痴。。。。我真的不明白LZ所说的同心是那个心跟那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