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飞过着2款EPP的朋友吗? 哪一款好飞?

楼主(2010-09-19):
想入一款 不知道哪一个好 更耐摔 价格都差不多

网友A:
都不错吊机的话上款好点

网友B:
价格是差不多,但是配置就相差大了~~~~楼主看看你自己的设备,选择适合自己的机型~~~

楼主:
要买这2台手里的设备都不行 都要买新电机

网友C:
第一架 吉比吊机很稳 很好飞

网友D:
sbach342 很灵活,翼负载比GB大速度会比较快点,飞起来会很爽。但是这个天翼sbach342比较重动力要求会比较高,舵机最好用金属齿的。
GB就不说了,也是比较好飞的飞机,但是你这架不知道参数,看样子应该和sbach动力要求差不多吧

网友D:
GB样子可爱
sbach342比较帅
哈哈

网友E:
喜欢第一台吉比。

网友B:
要说性能,吉比绝对好过342~~~标准的3D扳机~~~
北西吉比配置可以2826,kv1400,2s,也可以2830,kv980,3s~~,电池1000ma足够~~
342应该是天翼的产品,我的印象是要用2216电机,电池1800左右~~

网友F:
吉比很差,腰软,头轻。。

网友G:
越好看的飞机。菜鸟越难飞。

楼主:
看视频貌似吉比好飞。。10楼朋友飞过这个吉比??

网友H:
上面那个比较好,下面那个不适合新手的,失速很快的。

网友I:
新手应该用不容易失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