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哪种尾推效果最好

楼主(2010-09-19):
感觉450的尾推都有些虚位,有些则大一些,哪种尾推的效果最好呢。

网友:
同问,FX的PRO尾推太垃圾了!

网友:
没磨损的双推是最好的

网友:
楼上回答很全面

网友A:
亚拓的单推很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拓的单推很垃圾

 亚托的单推比N多副厂出的金属单推或者双推要好太多了,无论从精度或者耐用度来说。 不知道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或者是跟那种比。

网友:
450高级版双尾推正在设计中,什么时候出不知道,呵呵

网友:
唯英的吧,或者仿唯英的谷德,固朗的双推也不错

网友:
请问楼上,维英的双推能用在亚托450SPORT上吗

网友:
目前来说,推荐谷德的那款,也就是原来维英用的

网友:
从原理上来讲是双推好 可是从实际的角度来讲 就得看加工的精度了 都说YT 单推不好 可我用着很好虚位很小 我买过一个双推 那精度还不如YT单推呢 一直放着没用

网友B:
也就是说,同一个品牌的东东,双推比单推好是吧

网友:
我以前用飞越单推,后来换了亚托单推,还那个德行,晃荡。看来是结构使然

网友:
什么是尾推?

网友:
亚拓哪一款是双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同一个品牌的东东,双推比单推好是吧

应该可以怎么说 想象一下 双手端盆子 肯定比单手端盆子要有力量和稳定吧 不过一个牌子双单推会只选一个最佳的尾推作为飞机的默认尾推 要是都有的话 说自己的单双推都是最好的话 那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YT只有单推 暂时好像还没有双推

网友:
泰世255的那款尾推就很不错啊!

网友:
维英的双推

网友:
也想问,副厂的双推第一天很好,飞了几次,虚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