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固定翼的控六通都作什么用?

楼主(2010-09-19):
弱弱的问一下,固定翼的控六通都作什么用?看论坛里都动不动六通,九通,新人不明白,固定翼尾加副加油门,四通不就搞定了么,还有六通多两个通道做什么用的啊? 九通道更是不明白了    老手解说一下,笑话的就别了

网友:
大的电动或者油动还需要例如起落架收放 襟翼 油门锁定/油门熄火 喜欢折腾的也可以做做拉烟或者降落伞投放之类的另外各种2个通道至3个通道的混控有时也是必需的
如果飞板机或者小电动  或者简单功能的  当然不需要了   等入魔到一定火候了 折腾到用的上的那一步   还是能体会到多增加的通道和混控功能的用处的  特别是混控!
另外4通道增加到6通道  基本都属于低端控  由于产品层次相同增加2个通道的成本还是很小的  不能因为一部分模友没有使用到  就不增加
另外加2通道  厂家也能卖个好价钱 是不?

网友:
再玩玩就知道了!

网友:
副翼就需要4个,平尾2个,垂尾1-3个

网友:
厂家把功能和通道还有价钱档次绑架在一起了。。。。
这9通道是跟着你需要的功能啊面子啊附送(实际就是打包卖)给你的

打个比方 就是移动的XX套餐
你想要校园网 好吧 彩铃啊GPRS流量啊都打包卖给你

楼主:
谢谢高手们。呵呵呵,飞友们都挺幽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们。呵呵呵,飞友们都挺幽默
太幽默了~~~~~~~~~

网友:
副翼,升降,油门,尾舵,起落架,襟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