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每次起飞1分钟后,飞机打转。

楼主(2010-09-19):
450每次起飞1分钟后,飞机打转,锁不住尾。怀疑401坏了。是不是?

网友:
尾舵机坏了,或尾传动齿打滑了~

网友:
把转速调高点,螺距调小点或者换个电池试下,跟陀螺关系不大
估计换个电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提示,困扰几天的问题终于解决。尾波箱传动齿打滑,厂家无偿邮寄更换。呵

网友B:
还好是机械问题比较好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示,困扰几天的问题终于解决。尾波箱传动齿打滑,厂家无偿邮寄更换。呵

你用的是哪家的尾波箱?我的尾波箱传动齿前不久也打滑了,是冰人的一体化尾波箱,后来自己用轴承胶粘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是机械问题比较好发现。。。。

是啊,机械问题比较直观,容易找出来。电子的就麻烦很多,例如我的尾舵机,前不久也频频出现像楼主那样的情况,反复试了好多次才发现真正的原因,原来是尾舵机电机发热后转子线圈就会出现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