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450问题,求教!

楼主(2010-09-19):
刚装好了450,电调和接收器连好后接入电源,接收器6008,10c控,但是接收器LED灯绿色,间断闪烁,其他任何反应没有,后面不知道怎么调了,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没用过这个控和接收。再对一次码看看?

网友:
对频方式:打开发射机,接通接收机电源,此时接收机显示灯绿色频闪,按住 easy link(ID

               SET)按钮,等指示灯红色频闪松开,指示灯闪烁停止并绿色常亮,对频完成。

               此方法同样适用其他futaba 2.4G产品对频

楼主:
回复 网友A:

easy link(ID SET)按钮在什么位置,接收机?10c?还是菜单里?谢谢

网友:
接收上面的那个link

网友:
   没对频当然没反应~~!2

网友:
一个好控啊........居然不会用!
晕啊,和我换吧,我换个全中文菜单给你用,另外还可再贴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