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放电调位置真难找~线还不好插~郁闷~~~

楼主(2010-09-19):
磨了两天了~说明书里推荐的那个地方倒是可以~但是电调和电机之间的连线太难插了~手根本伸不进去~除非把底板拆了~最后在网上找了好多550的图片~想看看别人都是怎么放的~
下面就是网上找的一些图片~同样烦恼的兄弟们可以借鉴下~

图1、2是我琢磨了两天的成果~

好处是电机线和电调线很容易插拔~只要拆掉电池板就行~电池和电调线接也很容易~但是不太好固定~而且在头罩里面~这里气流估计不怎么样吧?

所以实在不行看来也只能按照说明书推荐的那样绑侧板上了~

绑侧板上的好处是裸露在外~对冷却有好处~坏处就是线太难插~不拆底板的情况下~我是没那能力插拔他们~我调螺距的时候习惯是把黑色的动力线拔掉~所以如果绑侧板上~这种方法基本是不能用了~要另谋它途了~

图1,电池板下面

图1,电池板下面

图2,扎带固定,不好固定啊

图2,扎带固定,不好固定啊

说明书推荐位置

说明书推荐位置

楼主:
继续~~~~

小财神的位置,底板下面,线走头罩外面。

小财神的位置,底板下面,线走头罩外面。

侧板前面,接电机方便,连电池不是很顺

侧板前面,接电机方便,连电池不是很顺

电调竖置,接头也在外面,线扭的像大肠

电调竖置,接头也在外面,线扭的像大肠

楼主:
再来~~~

底板上面~接电机也不方便

底板上面~接电机也不方便

这里还加了个散热片,不知道干什么用

这里还加了个散热片,不知道干什么用

这个头罩支撑柱有卖的么?我的550里没有。

这个头罩支撑柱有卖的么?我的550里没有。

网友A:
兄弟,调试的时候拔2根动力线哦。电机有两相电也是可以转的,但是很容易烧

网友B:
绑在侧板上,而且注意扎带要扎在电调的两头有热缩套的地方,千万不要扎在电调的散热片上。

我本来扎在散热片上的,飞着飞着,看见掉了个东西出来,赶紧降落,仔细检查,原来是扎带太热断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调试的时候拔2根动力线哦。电机有两相电也是可以转的,但是很容易烧

谢谢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拔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绑在侧板上,而且注意扎带要扎在电调的两头有热缩套的地方,千万不要扎在电调的散热片上。

我本来扎在散热片上的,飞着飞着,看见掉了个东西出来,赶紧降落,仔细检查,原来是扎带太热断掉了!!!

谢谢提醒~不然我肯定绑散热片上了~哈哈~

网友C:
推荐的位置就很好,难拔就改习惯不拔。
解决方案:
1.第6通道是油门,调机的时候拔电调信号线,用单独的接收电来调机
2.开一个调机的模式,油门曲线全部为零,调机的时候,打开开关就好
我用2方案,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的位置就很好,难拔就改习惯不拔。
解决方案:
1.第6通道是油门,调机的时候拔电调信号线,用单独的接收电来调机
2.开一个调机的模式,油门曲线全部为零,调机的时候,打开开关就好
我用2方案,还行

好主意~准备用方案2了~
抱怨下~虽说问题总能解决~但YT要是在设计的时候能考虑到这点就更好了~

网友C:
那个柱子600.700的都一样,直接买来装上就是了
550原配的没有,降成本呀

网友C:
我的建议,这个柱子一定要加,不然头罩和舵机的那个连杆太近了,危险!

网友D:
楼上说的对,我的控箱里一直放的一个单独的 接收机,就是用来单独调机用的,

网友D:
另开一模式个人感觉不是太好,本人用2。4G,另开一模式,要重新对码的,在对码过程中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柱子600.700的都一样,直接买来装上就是了
550原配的没有,降成本呀

谢谢~
今天已经买啦~哈哈~明天应该能到~
头罩靠近大齿那个地方看着就是很玄~所以看到图片里这个东西马上四处寻找~昨天找了一晚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对,我的控箱里一直放的一个单独的 接收机,就是用来单独调机用的,
引用 网友D:
另开一模式个人感觉不是太好,本人用2。4G,另开一模式,要重新对码的,在对码过程中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我也是2.4G的~我理解的另开一个模式不是叫我新建立一个模型~是让我利用一个特技模式~然后把这个特技模式里面的油门曲线设置成一条直线(均为0)~这样在调机子的时候开到这个模式~就可以在调螺距的同时油门保持不动了~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E:
你放头部,美观了。。头和大地亲吻后连同电调一起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开一模式个人感觉不是太好,本人用2。4G,另开一模式,要重新对码的,在对码过程中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我最讨厌换接收机线了。感觉比接电机线麻烦多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放头部,美观了。。头和大地亲吻后连同电调一起挂掉。。/

恩~哈哈~有点隐患~不过这个位置是在电池电池板(如果换成金属电池板更保险)、侧板和脚架的包围中~如果头朝下扎地上的话~感觉并不是那么容易碰到电调~
虽说有点不甘心~但准备按照说明书中的位置摆放了~哎~

网友B:
千万别换成金属电池板哈!炸鸡坏侧板!损失更大!

那个塑料的电池板可以吸收炸鸡的能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绑在侧板上,而且注意扎带要扎在电调的两头有热缩套的地方,千万不要扎在电调的散热片上。

我本来扎在散热片上的,飞着飞着,看见掉了个东西出来,赶紧降落,仔细检查,原来是扎带太热断掉了!!!

楼主买PANDUIT 的耐热扎带吧,能耐180°高温

网友A:
其实调机用熄火模式就可以,熄火开关一打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换成金属电池板哈!炸鸡坏侧板!损失更大!

那个塑料的电池板可以吸收炸鸡的能量!

恩 明白~我也这么想的~就忍住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买PANDUIT 的耐热扎带吧,能耐180°高温

好~panduit~我去搜搜~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调机用熄火模式就可以,熄火开关一打就可以

不会。。。

是不是就是油门归零锁住~但是可以控制螺距?我去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建议,这个柱子一定要加,不然头罩和舵机的那个连杆太近了,危险!

我今天也买了一套,哈!

不过我换了MKS的舵机,比610大些,所以这个柱子只能装在舵机耳朵上,否则还是没有舵机臂长,顶不住头罩。

楼主:
我的还没到~=。=
明天应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