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会绕内转子的线圈

楼主(2010-09-19):
RT,手上有个电机线圈坏了,看不下,一直想修好,但不会,请高人帮忙。。。
QQ:393165842

网友:
好像是要先绕好再放进去的,修电机的地方不会吗?

楼主:
LS会这个吗

网友:
内转线圈 有两种方式: 一种为有槽 ,可以修复;一种为无槽,很难修复。看你的电机属于哪种上线方式了?

网友:
你先看一下下面的,看你的是多少N多少P?然后再给你线圈的绕法!!!

关于槽极与磁钢的配法,很简单,槽极最好是三的倍数,磁钢,一定要是2的倍数。然后,槽极与磁钢数相除,或磁钢与槽极相除,不能是整数。
于是乎就有了,3N2P,3N4P.6N4P,6N8P,9N4P,9N6P,9N8P,9N10P,12N8P,12N10P,12N14P,12N16P,12N18P,12N18P,12N20P,12N22P.15N10P.15N12P,15N14P,
15N16P.15N18P,18N14P.18N16P,18N20P,18N22P,18P24P,24N26P,24N28P,24N32P..........
看完了吗,这些都是可以绕出来的。。

槽极与磁钢的多少对应关系是这样的,(再重复一遍理论,可没全部实践过)
在相同电压,及定子条件下。
当槽极大于磁钢时,差值越大,转速越快,扭距越小,空载电流相对较高,如9N4P,就比9N6P快。
当槽极小于磁钢时,差值越大,转速越慢,扭距越大,空载电流相对较低,如18N28P就比18N24P慢

关于绕法,一定要牢记初中物理中的左手定则。至于如何绕有相关的这种程序可以参考。
关于电调的调速极限与磁极数量的关系,是这样子的。
2P,21万转
4P,10.5万转
6P,7万转
8P,5.25万转
10P,4.2万转
12P.3.5万转
14P,3万转
相信大家也看出来了,就是一个系数关系。。

关于KV,一句话形容。同样的定子和外转子条件下。当然电压,电流也是要考虑的条件。
高KV,粗线少绕,低KV,细线多绕
这里的粗和细指的是导体截面积的多寡。
当然,少和多也是有限制,不能少到1,一般指少到6匝多也不能无限制,一般以18匝为限,极个别达到22匝

关于工艺当中的硅钢片厚度,极性,绝缘性。磁钢耐温,高斯强度,漆包线耐温,也是众多的参考条件之一,讲进去了就非常专业了。
关于高效率配浆,最王道是低KV+慢速高效浆。
讲点题外话,XXD的2212 极难摸到一公斤推力。我自己改造的2212电机,配1047,20A电调,3S下(11.9V)摸到了910克。。但全油一分钟下,电机温度属烫手程度。比起朗宇送测的电机,在温度控制上有差距。这也验证了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

网友:
 没太看明白,不过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我是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