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以后再也不买玻纤桨了还不如9元的木匠

楼主(2010-09-19):
上次炸鸡砍尾管~碳纤桨虽说没断,但是一只桨上表面有很明显的伤痕了不敢用了~就弄了副玻纤的,装上后发现桨根比较薄~,昨天调了半天双桨,今天开3D上下窜了下,发现双桨严重,就下来调,左调右调的始终无法彻底解决~地油门时没双桨~但是50%以后就严重的双桨~而且2个桨螺距不能调一致不然一开始就很厉害的双桨~无奈只有把当时买飞机送的3副木浆装上~不说别的,木浆桨根那个厚度和桨夹是合丝合缝的~装上后,分别把2个桨螺距调一致,直接拿手上转,油门从低到中在到80%油门均无双桨~在放地上试下悬停~乖乖这机子稳的一塌糊涂~再也不像有双桨的时候,油门那种自己会忽高忽低的感觉~~从此对木浆另眼相看了~~~
以后练习普通模式就用木浆~至于将来的3D模式还是直接碳桨的好~

网友A:
只能说,你买的桨太差了,不是玻桨的错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B:
同意~~ 我发现现在25元的波浆还是很不错的,基本跟便宜的碳浆有一拼了~~

个人比较喜欢割草, 所以拿玻纤浆不心疼,树枝都照样砍

网友:
一棍子把玻桨全干了,牛XX

网友:
你那个情况是你的玻纤桨没有配平而已。

网友:
误导别人

楼主:
也许是我买的玻纤桨都不好~总共用过3副~价格也不见得就便宜~有一副还是35的高档玻纤桨~个人感觉20几的玻纤做工还是有待提高的~~另外桨配过平横了的。

网友:
只能说,你买的桨太差了。。。。。。

网友:
玻桨也有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 我发现现在25元的波浆还是很不错的,基本跟便宜的碳浆有一拼了~~

个人比较喜欢割草, 所以拿玻纤浆不心疼,树枝都照样砍
y应该是你的桨马上挂

网友:
每个人飞行阶段不同,俺正飞基本不炸,倒飞不做过分动作基本不炸,So, 一直在50的碳桨。声音很Sex

网友:
木浆不是不好,缺点是爱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是我买的玻纤桨都不好~总共用过3副~价格也不见得就便宜~有一副还是35的高档玻纤桨~个人感觉20几的玻纤做工还是有待提高的~~另外桨配过平横了的。

呵呵,那就是RP问题,开玩笑的,别介意

网友:
同意沙发的,我用Txx的玻桨从来不用配平,很稳

楼主:
可能玻纤桨做的人太多~太杂~网上买~有时候真是要靠RP的,那次我自己买的3副桨都不理想~重心和重量差别很大~反而给别人带的600玻纤桨很好~都不需要配平就很平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买的桨太差了,不是玻桨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