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 PCM 和 JR X7R 选那个?价格一模一样

楼主(2010-09-19):
各位大哥,小弟准备入个能飞电直的控,但同时还要继续玩FPV,选了很多天,很纠结,最后锁定两个目标,天地飞9 PCM 和 JR X7R ,一个国产,功能多些,中文的,一个日本品牌马来西亚产的,功能稍少,两个价位基本都在1600,帮忙选一下吧。。。要是有别的好控推荐也好,偶的范围不超过2000啊(带舵机)。

网友:
dx7  dsx7  马上出的xg7 都不错啊 干嘛还选这两个?

楼主:
XG7是2.4G么?我需要PCM的,不要2.4G,我要飞FPV,视频回传会和2.4G干扰的。如果是PCM的,请问什么时间上市啊?

网友:
你可以选择10C

楼主:
我也想买10C,预算不够啊,呵呵

网友A:
天地飞PCM接收机早停产了,收台二手再配高频头吧

网友:
天9功能多,有保修,价格便宜,兼容接收多。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

JR 功能少,价格高,保修成问题, 号称比国产稳定,但是一样有说失控的。如果你支持小日本就买这个吧。

坛子里 的汶川热带鱼 用天9和恒吉接收不加功放飞了3点几公里,并成功返航。

网友B:
我买控的时候专门做过功课,那些报失控的,绝大多数的情况是,1、撞频,2、体没有插好,3、天线断过或者焊过,4源接头接触不良(虚焊或者飞行脱落等等)。

不过养成良好的习惯也很重要,进飞场先报频,拉距,做好检查和设备测试再上天。
坛子里收二手的天9高频头和接收,很便宜。呵呵。很多都升级2.4了、

网友:
买2个吧

不过我觉得还是2.4G的更有把握啊.  FPV你可以选1.3G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买控的时候专门做过功课,那些报失控的,绝大多数的情况是,1、撞频,2、体没有插好,3、天线断过或者焊过,4源接头接触不良(虚焊或者飞行脱落等等)。

不过养成良好的习惯也很重要,进飞场先报频,拉距,做好 ...

连天地飞都说信不过自己生产的PCM产品所以停产了,你还要收它的二手PC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天地飞都说信不过自己生产的PCM产品所以停产了,你还要收它的二手PCM

WFLY天地飞科技的PCM(35M-72MHz)发展到PCMS(2.4GHz)之过程
1:无线电航模遥控设备一般工作的35-72MHz,电磁环境非常恶劣,充满各种干扰信号。天地飞科技的PCM接收机是少数提供误码率灯显示的厂家,目的是让大家在飞行前检验周围电磁环境是否适合飞行,如电磁环境恶劣灯常亮可通过更换场地和换收发晶体避开干扰频点。
2:室内是电磁环境最恶劣的地方,日光灯、节能灯、电脑的开关电源等等会产生大量干扰信号,用工作在80-100MHz的调频收音机靠近这些干扰源会抑制正常的电台节目,收到一片干扰噪声。接收机放在电脑边上误码灯一直亮证明电脑是在正常工作,误码灯一直亮也是正常的。无线电收发机的鞭状天线有方向性,当收发机距离远或接收机附近干扰严重时,转动天线误码明显是正常现象。
3:一般的固定频点35-72MHz接收机,非常容易受到干扰,对于普通PCM接收机,只有几KHz的工作带宽,遇到干扰必定误码,任何厂家生产的设备都无法解决这问题,于是在军事通信的强烈需求下,抗干扰能力非常强的扩跳频通信技术得到了发展。根据各国的相关法律规定,35-72MHz只能用于固定频点通信,且带宽太窄干扰源众多,无法用于扩跳频通信。于是天地飞科技放弃固定频点35-72MHzPCM制式,采用了用两年时间研发出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2.400-2.4835GHz的扩跳频PCMS通信技术。
4WFLY天地飞科技的2.4GHz扩跳频通信技术,有几十MHz的工作带宽,通过自动检测和智能控制等等先进技术,能有效地避开干扰信号,大大降低误码率。在工厂内部厂区内干扰严重的情况下多次测试80台能同时正常工作,保守地进行了全球首次60台遥控设备同时工作的测试《天地飞科技WFT092.4G模块抗干扰测试视频60台产品同时开机OK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2508&extra=page%3D1
  A.跳频速度高。不但采用了DSSS技术,而且在DSSS技术基础上可以进行大约每4毫秒(ms)一次的跳频。
B.2.4G接收机输出给舵机的PWM信号稳定度高足以匹配精密数码舵机:可用示波器观察到纳秒级(nS)的细节,而其他一些牌子的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用示波器在us级别观察就不稳定了
C.4096数据不仅分辨率提升,反应速度也大幅提升(配合9S8S控)
D.接收机开机的时候自动识别PPM,PCMS,4096 PCMS三种传输模式
E.采用可跳频的DSSS,可靠性高。数十台设备同时工作而互无影响。

   WFLY
天地飞科技非常重视新产品新技术的研究,不断推出高性价比产品、提升产品质量、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来感谢广大模友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PCM接收机早停产了,收台二手再配高频头吧

您好:
         天地飞科技的PCM接收机虽然停产了,但是我们用性能更优越的二次变频PPM软件解码接收机来取代PCM接收机,可以以旧换新为用户免费更换WFR08-P的接收机,谢谢!

网友:
选后者吧,后者可以在液晶屏上变频,50个频点,这个优点FPV绝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