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雕的 朋友都来说说你的机器 的误差多少

楼主(2010-09-19):
可能有不少朋友都看到我做的那台小铣了  现在 x轴的回差有大概0.07mm左右  丝杠本身的回差有大概0.05mm 其他两轴 稍微好点
前天试雕了 两个图案感觉不是很理想 细节 没有很清晰 不知道是不是 回差大的原因 (看到网友的一些作品 鱼 龙 什么的  细节很清晰
因为不知道别人的机器怎么样 所以也不知道自己的 小铣算不算 过得去
希望大家说说

网友A:
我的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0.1mm

0.1mm 那咱俩的 差不多 你有雕出来的作品吗  晒一下  看看是不是我用的道路的问题

网友B:
刀路?刀具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

单位是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

你的那个部位 是这个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路?刀具选择?

道路就是 用ArtCAM 做出来的 鹤
刀是 0.1mm的尖刀 雕出来 鹤的细节不是很理想 羽毛不清晰
这个还算可以的  还雕了一个 观音站在龙上 龙的鳞基本就看不清

网友D:
偶的加工出来的东西误差0.08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的加工出来的东西误差0.08左右

加工工件误差0.08mm 那你的机器精度 应该高于0.08mm   应该算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玩过雕刻,不知道精度有多少,也不知道啥叫精度,大家别笑。
一般多用机器来切东西,误差好像不小,理想值是O。
下面图片中材料铝,厚15mm。

这个铝料用什么加工的 尺寸精度不错
估计不是数控一刀切的吧 否则 机器的精度就太厉害了

网友:
精度应该是带负载的精度吧?
希望谁能提供一个测试方法,便于大家测试比较
或者提供一段G码,雕一个可以度量的作品

网友:
我的铣0.05.与调试机器和刀路有一定关系

网友:
普朗克长度

网友:
    我觉得回差造成的最终结果问题就是重复定位的精度问题,多次重复来回运行后误差会越来越大,表现出来就是精度变差或者雕出来的东西模糊。螺距越大,出问题的机会越大。梯形丝杆的问题比滚珠丝杆的问题也要大的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自己D的机器能够雕大的东西,却不能雕小的东西,或者能够雕小的东西却不能铣小的零件。因为雕大的东西比雕小的东西精度方面要求要低,而能雕小的却不能铣小零件的原因是雕小东西比铣小零件精度要求要低很多。雕的东西误差多点肉眼上看不出来,而铣出来的小零件误差太大就不能用了。这也是为什么坛能朋友D出来的雕刻机或者CNC很多,但是能够雕或者铣直机小零件的很少,这也是为什么我放上一个EP200混控臂的图,到现在竟然没有人可以做出来的原因。其实这就是精度的问题。说实话我不知道我的小鸡精度有多高,在MACH3里面我也是随便设置了一下,回差什么的从来没有设置过,下刀每次0.01,3毫米厚的零件是要重复走上300次才走完,但铣出的零件精度是自我感觉良好。如果是螺距大,精度又差的梯形丝杆或者是回差大的滚珠丝杆的话,重复跑上300次的话,一个零件早就不知道什么样子了。所以说有些朋友老说自己的机器是0.05或者0.01,甚至是0,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机器的机械基本条件已经决定在那儿了,5毫米螺距的丝杆,200步两相电机,那么精度最高也就是0.025,加上回差、主轴刀具晃动等等,最终能达到0.1就不错了。重复运行300次后的精度就不知道了,当然如果你的机器能一刀透的话,那么你做出来的零件可能会精度高点,因为没有累积误差,但并不表示你的机器就精度高,只扬长避短了而已。当然不同的机器有不同的用法和不同的使用场合,适用的范围也不同。至于驱动板的细分,还是别寄予太大的期望。有位高手说的20毫米的丝杆螺距通过256细分可以到0.000几的说法,真让人觉得是“无知者无畏”。论坛中就DIY的机器而言,很多人或多或少,或者出于利益的原因,或者出于虚荣心做怪,都会不客观的吹自己的机器如何如何好,精度如何如何高,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反思的,包括我们的国人.......!

网友F:
至于“瞎折腾”的做法,我觉得是比较客观和实在的,是一个追求精益求精、实事求是的好同志!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好榜样!

当然这个也是高手跟低手或者高手跟商人的最大区别!

高手:已经做的很好了,但觉得某些方面还不够好!

低手:很多地方做的不好,但我的精度已经非常高了!

商人:  很多方面不是很好,但我的某方面很好!

郑重申明:我是低手     以上说法对事不对人!

网友G:
引用 楼主:

道路就是 用ArtCAM 做出来的 鹤
刀是 0.1mm的尖刀 雕出来 鹤的细节不是很理想 羽毛不清晰
这个还算可以的  还雕了一个 观音站在龙上 龙的鳞基本就看不清

这个图感觉不是机器误差的问题,是你的刀尖太大了,0.1毫米的刀尖雕不出小于0.1的细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玩过雕刻,不知道精度有多少,也不知道啥叫精度,大家别笑。
一般多用机器来切东西,误差好像不小,理想值是O。
下面图片中材料铝,厚15mm。

不错的精度,不过这个精度需要步进加小螺距丝杆或伺服才能达到了。

网友H:
都不错 看来我要把机器从窗户外扔出去了 *(因为精度太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至于“瞎折腾”的做法,我觉得是比较客观和实在的,是一个追求精益求精、实事求是的好同志!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好榜样!

当然这个也是高手跟低手或者高手跟商人的最大区别!

高手:已经做的很好了, ...

吼吼  提个问题 被说的这么高尚  谢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图感觉不是机器误差的问题,是你的刀尖太大了,0.1毫米的刀尖雕不出小于0.1的细节的。

哦 这么说这个图的细节太小了? 我在试试大一点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不错 看来我要把机器从窗户外扔出去了 *(因为精度太低了)

别太谦虚了啊
你的小J 我看很不错了 那速度我的JJ 是没得比了 有点数铣的意思

网友:
回差引起的误差应该是不会积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