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换电脑后凤凰不能用了

楼主(2010-09-19):
换了台电脑。。。。开凤凰就变成这样了。怎么从新认遥控器都不行。。怎么办呀????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玩不了!

网友:
看似是电脑找不到控。
LZ请检查:
解密狗拨制到位吗?
是Win 7 或 Win Vista的问题吗?
电脑主板上的USB驱动程式装好了吗?:loveliness:

网友:
LZ在模拟程式内已选了控没有?

网友:
我都是一樣的問題!現在只好用x t r

网友:
pilot2对应的飞机选择一架 飞机上面菜单选disabled 对应的遥控器随便选择一个试试。

网友:
把2号控随便选个控,再禁用就OK了

楼主:
  顶7楼  太牛了。。。。解决。。。

网友:
很多人不看提示,也不查论坛贴,上来就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