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有嘀嘀的声音,就是不转

楼主(2010-09-19):
今天玩了一会儿
模拟器
,然后想再试试自己做的
滑翔机
,全部接好了,接通电源不打开控,是一种报警声,当打开
遥控器
后,就是两种报警声,而且3通道油门没反应,其他通道都正常,本人新手不懂,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楼主对于你的问题有太多的可能性。你还是多泡泡坛子,多研究说明书。

网友B:
没有把控油门调到最低?

网友C:
唯一的解决办法,看电调说明书。
一般是先开控再接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明书?! XXD50A买来就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试过了,没用的

网友E:
把桨取下,油门推到最大,接电池,电调滴滴响后,拉到最低。听到滴一生长响后,再推油门。

网友F:
油门有没有反了

网友G:
油门通道反向?

网友H:
正确是~先开控才上电 之后才接电池~~想设置电调的话就在开控前把油门拔到最高位置~不用设置的话就在开控前把油门拔到最低位置~~

网友I(2010-11-1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7楼的说的方法可行,已验证,我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