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快被逼疯了

楼主(2010-09-20):
新入的DSX7 多合一的模拟器,按照说明书安装,就是不行,,,在助手设置里面总是测不到信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按照坛子里 的方法去弄也不行。。郁闷死了。

网友:
把系统重新装过

楼主:
两台电脑都试了,一台WIN7系统、一台是xp系统,都是一样的情况。有时候又出现8通道信号,但是模拟器里面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不是加密狗坏掉了?请指教!

网友:
把控的发射制式设置为PPM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