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ro X6 Plus 这款充电器怎么样 是否好用??

楼主(2010-09-20):
现在我用UN-A6   觉得只能充锂电池 不方便     想考虑买Maxpro X6 Plus   这款充电器怎么样   背光是白的吗?  是否好用??  用过的高手说说啊   谢谢了

网友:
可以,不错,精度还不错,如果要求不高还是B6吧,便宜,这个死贵!~

网友:
我在用,感觉很不错,背光就是第二张图的那个样子

网友:
我也在用,很不错。功能齐全,而且稳定。

网友:
精度高,质量稳定,用着很安心

楼主:
X6现在分有新款  旧款 吗???

网友:
我也是用X6,新款的是X6  Plus ,比旧的多了陀机检测。

网友:
我在用,同时拥有UNA6和X6 plus。

UNA6的优点是充锂电很方便,缺点是功能少,只能充锂电。
X6 plus的优点是功能多,啥电池都能充,还有舵机检测,电源输出等功能,缺点是充不平衡的锂电慢。

X6 plus的售后服务很好,很省心,曾经不小心烧过,维修很快,厂家态度非常好。UNA6的保姆其中一组有故障了,还没找到到售后在哪里,呵呵。

网友:
LS已说完我想说的了

网友:
X6 plus的售后服务很好,很省心,曾经不小心烧过,维修很快,厂家态度非常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款充电器确实不错,用了很省心,贵是贵了点,图个省事。

楼主:
一般 X6 plus  配有什么??  对了  有那些保修卡的吧? 你们用什么电源呢??

网友:
用着感觉不错

网友:
X6串冲加平衡的多功能冲,这个拿来冲镍氢镍镉非常好用,感觉跟瑞集的差不多,因为是独立加装电源适配器发热量相对较小,还是比较好用的

UNA6独立平衡冲,拿来冲锂电很爽,个人就是这么几个充电器轮着用,

建议用个风扇给充电器们降温,它们也怕热啊

网友:
X6 plus说白了也就是跟B6一样的结构,也是串冲+平衡的,要先天下无敌,还是A6+B6吧!~

楼主:
一个电源适配器  可以供两个充电器用吗????就是  A6 和 X6

网友:
那要看你适配器有多大的功率了,不然会让它提早下课的

网友:
要是能买到正品IMAX的B6其实也是不错的,就是山寨高仿货貌似满山遍野喽

网友:
个人还是钟爱X6,精度高,虽然平衡时间长点但稳定性和可靠性是没话说的了

网友:
很好,一直在用,很不错的………………

楼主:
电源 200W    12V    16.5A    这样的功率   可以给 X6 和 A6 供电了吗?????? 我都是用  1.5到1.8或者2.0A  充电的   是3S的电池

网友:
没问题,A6和X6同时用2.2A充6S电,电源电流大概有10A多点。你那电源加上可能的虚标差不多了

网友:
刚入手X6```感觉不错

网友:
淘宝看了一下怎么480到680差这么多。

这几天正在纠结充电器。好几块电池都快over了。在不上个好点的。。。估计多少电池也不够吃了

楼主:
是啊  480到680的价格  怎么差这么多啊

网友:
我买的 双天的充电器 90W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480到680的价格  怎么差这么多啊
一般情况下标680元的商家属于有价无货的状态,相信你不会跑去买个680元的,对480元的无视吧

网友:
咳咳,关于价格,当初买的时候仔细研究过
首先x6plus不存在山寨货的可能
其次推出市场也有一段时间了,680很可能是最早那批的价格,而商家后期一直不进货,价格也就不改了
最后以X6plus的销量,存在翻新,返厂返修机的可能小到不可能。。。
SO 480的可以买~
ps我就是买480的。。
声明下俺非枪手。。。。。

网友:
买了个还没到呢~该死的快递

网友:
X6 plus 稳定和可靠
UNA6 发现有一组有故障, 不稳定

网友:
平衡慢?慢多少啊比A6慢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