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当了 2216MG跟410M是一个妈生的

楼主(2010-09-20):
NND 刚刚把410M出掉入手2216MG 到手一看 觉得像410M 刚刚对比了论坛几位魔友的维修图片 日电路板都一样 齿轮貌似也一样 性能我还不清楚今天测试了一下3个舵机就发热严重 算了我怕明天改5V
我说怎么需位跟410M 933差不多 上当了 看图吧 大家看看电路板编号吧不需要在看元气件了
气人啊
论坛里面总有些不老实的魔友 你别看他们等级很高说不定他们就是所谓的托 草

410M借的图

410M借的图

410M借的图

410M借的图

2216MG

2216MG

网友A:
410就是POWER HD代工的呀!不过2216的舵机线可比YT好多了!

楼主:
2216MG的电机会像410M那么容易烧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410就是POWER HD代工的呀!不过2216的舵机线可比YT好多了!

410会是POWER HD代工的?不说质量,就看做工我就不信的,
2216我觉得就是仿冒410的,明明是山寨的东西,非要说成高档货,卖100多一个,其实就和其他几十块钱的国产货是一个样的,还不如老老实实用65MG呢。
还有那个3688,用着用着,自己就会死掉的,还非要说超越9257, 我有上当过一个3688,前后不超过3个起落,马达死掉,当时辛亏是在调机阶段。

网友:
超过是不可能的把

网友:
光看的话 2216还不如DS410 呢 我就在用DS410 用了一年多了 炸了N次没出过故障

网友B:
我用的2216MG做斜盘舵机的,没拆开研究过,但是就我个人使用的情况来看, 1.外观OK,我觉得挺精致的,不过从LZ的照片来看确实有点粗,而且那种红色包装的没看到过,我全部是那种黑色包装的。2.虚位问题没有,我装机时特地把舵臂装上玩了一下,没有虚位。3.炸机问题,目前小炸过一次,还没有发现问题。所以个人使用下来觉得这个舵机还不错。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注:1百多的65MG应该是模拟舵机吧。

楼主:
LS你的2216没虚位,太牛了。我的跟933还有410M同样大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LS你的2216没虚位,太牛了。我的跟933还有410M同样大虚位

这话怎么听得那么不舒服啊!我只是把个人感受告诉你,没必要这样吧!

楼主:
大家说说我说那句话有那里不对了,我也只是郁闷你的没虚位我的虚位怎么那么大

网友:
有图有真相,LZ绝对没说错,
顶你一个,对于别的飞手选择舵机是个警钟

楼主:
 水水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2216MG做斜盘舵机的,没拆开研究过,但是就我个人使用的情况来看, 1.外观OK,我觉得挺精致的,不过从LZ的照片来看确实有点粗,而且那种红色包装的没看到过,我全部是那种黑色包装的。2.虚位问题没有,我装机时 ...

同意这位模友的观点!
我自己在用2216MG,也帮朋友购买过好几次都是黑色包装的,看过2216MG参数没说到2216MG是空心杯马达,2216MG上市时间比410M早很多,而且2216MG尺寸是22.8x12x29.4mm和410M的22.8x12x25.4mm有区别?绝对不是同样的东西!也不存在前者仿后者歪理? 至于使用效果:一直性非常好,扭力也大,可能是数码舵机的缘故? 到目前为止已经飞了近200起落,没发现不良现象!

楼主:
哎呀,我就看它的电机比410的长了点其它的还没410的好,包括外观

网友:
我想楼主可能是前些日子发了个咨询贴才决定买2216的,当时我也说2216不错
我自己有410m9只,2216mg6只,论做工基本上2216外壳好像略微比410m粗一些
但也还算精致,虚伪410M新舵机装上时几乎没有虚伪,飞机个起落后就会出现虚位
2216我好像飞了差不多有100个起落了,也有些虚伪出现,但不大,总体感觉还是2216要好一些
410M比2216绝对速度要快力量要小基本上半斤八两吧,感觉上2216要皮实一些
建议楼主先冷静一下,收到的货包装都不一样,而且原配舵臂螺丝都有问题这样的货真值得怀疑

楼主:
虚位很大,我的新的虚位就很大,莫非我买的是次货

网友:
新的时候没虚位,我的飞了200起落左右小炸过一次,升降舵那只现在略有点虚位,不过也很小
~~那次炸很有意思,贴地飞行,突遇横风机子直接前倾大桨打地上了,主轴大约弯了有40度,费了很大劲将轴锯断才拆下来
损失桨、三轴

楼主:
都不相信我的全新的需位大 好明天传一个视频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才5个起落

网友:
看看PCB 板序号好象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不相信我的全新的需位大 好明天传一个视频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才5个起落

都一个妈生的了,那虚伪肯定都一样了,这还用实验。。。

网友C:
不是不相信,是担心你买到的东西有问题

楼主:
写着2216MG呢 难道是测试不合格的

网友D:
我机也正在用啊,不存在楼主说的这种问题啊,大炸小炸也经历过了,到现在也依然顺畅。虚位倒是有点,但不大
楼主我买到的包装和你的不一样的哦,我的是黑色那种包装的 至于底盖模具也完全不一样,会不会是买到假货啊